2440开发板,液晶显示800*600问题

楼主:
液晶显示问题。我买了快开发板,本来是1024*768分辨率的,根据网上资料,修改成800*600,但是整个WINDOWS界面只显示了屏幕的左上角,其他WINDOWS CE程序一切正常,不知道如何是好,希望各位能给电帮助。

网友:
你的CE桌面位图是不是也是1024*768的? 也要改成800*600的吧

网友:
应该修改注册表,和编译选项。
你看看注册表里display下的表项,值是否是800和600(应该是16进制值)。

网友:
往往是LCD驱动以及OAL初始化LCD部分。

网友:
那一家的板子,屏是多大的?

网友:
正常的啊,你分辨率小了,自然只能显示一小块。
我想你的意思应该是把分辨率该小,还要全屏显示。这个在普通电脑上能改,但是开发板提供的屏是不支持这种分辨率
调整的,你去查一下你那块屏的分辨率,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好改的!

网友:
屏的分辨率是固定,比如是1024*768,那么你底层给LCD发数据的格式就是1024*768的格式,这时候你内存中分配的buff大小也相应的固定了。如果你要把他改成800*600,那么你应该是在buff里面改了,然后每行发800像素,然后插入一个行停止符,那么这时候对于LCD来说,它才不管屏的一行有没显示完,它直接就换行。这种结果就造成了你只能显示在左上角的原因吧。
如果你要实现满屏显示,那么你800*600的分辨率,还是得处理成1024*768的格式发过去,这就是PC上为什么宽屏你设置成普屏的显示的时候会造成拉升的原因。但在嵌入式中,很少有人去做这种分辨率转化的算法,因为一来这算法不容易,二来还得消耗很多CPU去处理,一般的做法是换屏。

网友A:
LZ说得让人不是很明白。
不知道你是在原来1024*768的LCD上面显示800*600画面呢,还是将原来1024*768的LCD改换为800*600的LCD?
如果是前者,那么你针对LCD的参数应该保持不变,除了将解析度改为800*600。
若是后者,则你应该将凡是将有关1024*768 LCD的参数改变为800*600 LCD的参数,才可以。

我最近也在调试一款s3c2440板子,希望LZ加我QQ:79520475,一起交流。

网友:
学习了!!!我也有个800×480的分辨率的7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说得让人不是很明白。
不知道你是在原来1024*768的LCD上面显示800*600画面呢,还是将原来1024*768的LCD改换为800*600的LCD?
如果是前者,那么你针对LCD的参数应该保持不变,除了将解析度改为800*600。
若是后者,则你应该将凡是将有关1024*768 LCD的参数改变为800*600 LCD的参数,才可以。

我最近也在调试一款s3c2440板子,希望LZ加我QQ:79520475,一起交流。

你们是多少尺寸的屏,我用的1024X600的LVDS屏,速度上不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说得让人不是很明白。
不知道你是在原来1024*768的LCD上面显示800*600画面呢,还是将原来1024*768的LCD改换为800*600的LCD?
如果是前者,那么你针对LCD的参数应该保持不变,除了将解析度改为800*600。
若是后者,则你应该将凡是将有关1024*768 LCD的参数改变为800*600 LCD的参数,才可以。

说得对,另外分辨率越大速度肯定越慢,看你是用来做什么的,跟CPU频率和sdrom的刷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