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BSP 将CS8900改为DM9000A,需要做那些改动?

楼主:
我想把原BSP中网卡CS8900换成DM9000A,请问各位大侠除了驱动外,startup.s 需要做那些改动?

EBOOT中怎么改?

网友:
搜索cs8900  把cs8900的地方都改成dm9000 就差不多了

网友A:
貌似不需要动startup.s。

eboot中只需如一楼的做法,反正eboot你是用来下载镜像的,只要实现初始化,接收,发送,三个函数即可。

网友:
需要改动startup.s文件。CS8900用的是BANK3,DM9000用的是BANK5.并且CS8900用到了nWAIT脚,DM9000没有用到。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需要动startup.s。

eboot中只需如一楼的做法,反正eboot你是用来下载镜像的,只要实现初始化,接收,发送,三个函数即可。

网友:
找个例子照搬,或者自己看数据手册慢慢改。

网友B:
跟startup.s没什么关系吧,我做过,直接在网上找个dm9000驱动,改两下,配置好IO基地址什么的就OK了。

网友C:
网卡占用的内存BANK改了,需要改startup.s文件中 BWSCON和时序的设置。请问你的配置是多少?

引用 网友B:
跟startup.s没什么关系吧,我做过,直接在网上找个dm9000驱动,改两下,配置好IO基地址什么的就OK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网上找一个DM9000的驱动改一下就可以用的
主要注意BANK地址  看看你的硬件接的哪个片选 然后在2440的芯片手册中查对应地址

**************************
飞凌嵌入式 www.witech.com.cn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占用的内存BANK改了,需要改startup.s文件中 BWSCON和时序的设置。请问你的配置是多少?

我只改了io基地址,需要改时序么?

网友:
您好,不知道前面各位的问题解了没,你们说的问题小弟并不太懂,但我们目前是divacom在中国区域的总代理,从03年来一直专注于做DM9000及DIVACOM全线产品,对于研发来说,首先是产品质量有保证(为当年全新原装最新版本),然后通过我们可以找到原厂的工程师做技术支持,当然,是免费提供的,说不定我能帮得上大家的忙,以下是我的联系方式    QQ:1259987438 电话:027-8765163610 (0)13554272382 王洪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