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ivesync 复制大文件的问题

楼主:
想把flash文件夹下的196MB文件通过activesync复制到电脑上,却显示老是传到四分之一左右时进度条又从头开始传输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望高手帮忙分析下,多谢了!!!

网友A:
好像wince 的内存一块就是32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wince 的内存一块就是32m

和内存当然不相关了
以前最大测试过100MB的文件,180MB的没有试过,
文件本身有问题么?

网友:
貌似是正常现象吧。。ActiveSync 拷贝文件有个转换的过程。。所以很慢。。。
我手机上WM。。ActiveSync 拷电影的时候,也有这个现象,过了比较长的时间后,文件确实是在PPC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