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IO接口输出用几条线呀?

楼主:
背景:想把SMD解密卡嵌到PCB板上,此SMD的接口是SDIO方式的。
问题:SDIO接口一般使用几条线呀,都输出什么信号。

例如:
SPI接口一般使用4条线:串行时钟线(SCK)、主机输入/从机输出数据线MISO、主机输出/从机输入数据线MOSI和低电平有效的从机选择线SS
(有的SPI接口芯片带有中断信号线INT或INT、有的SPI接口芯片没有主机输出/从机输入数据线MOSI)。

网友:
1.1 SDIO features
 Targeted for portable and stationary applications
 Minimal or no modification to SD Physical bus is required
 Minimal change to memory driver software
 Extended physical form factor available for specialized applications
 Plug and play (PnP) support
 Multi-function support including multiple I/O and combined I/O and memory
 Up to 7 I/O functions plus one memory supported on one card.
 Allows card to interrupt host
 Initialization Voltage: 2.0 to 3.6V
 Operational Voltage range: 3.1 to 3.5V

网友:
针脚
名称
类型
描述
1 CD DAT3
  I/O/PP
  卡监测数据位3
2  CMD
   PP
   命令/回复
3 Vss
   S
  地
Vcc
S
供电电压
CLK
I
时钟
Css2
S

DAT0
I/O/PP
数据位0
DAT1
I/O/PP
数据位1
DAT2
I/O/PP
数据位2
1:S:电源供电,I:输入O:输出 I/O:双向 PP:I/O使用推挽驱动
SD卡的总线概念
SD总线允许强大的1线到4线数据信号设置。当默认的上电后,SD卡使用DAT0。初始化之后,主机可以改变线宽(译者按:即改为2根线,3根线。。。)。混和的SD卡连接方式也适合于主机。在混和连接中Vcc,Vss和CLK的信号连接可以通用。但是,命令,回复,和数据(DAT0~3)这几根线,各个SD卡必须从主机分开。
这个特性使得硬件和系统上交替使用。SD总线上通信的命令和数据比特流从一个起始位开始,以停止位中止。
CLK:每个时钟周期传输一个命令或数据位。频率可在0~25MHz之间变化。SD卡的总线管理器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产生0~25MHz的频率。
CMD:命令从该CMD线上串行传输。一个命令是一次主机到从卡操作的开始。命令可以以单机寻址(寻址命令)或呼叫所有卡(广播命令)方式发送。
回复从该CMD线上串行传输。一个命令是对之前命令的回答。回复可以来自单机或所有卡。
DAT0~3:数据可以从卡传向主机或副versa。数据通过数据线传输。

网友:
SDIO功能卡一般使用如下信号:
SD_CLK:时钟,CPU输出。
SD_CMD:命令,CPU输出。
SD_D0/D1/D2/D3:数据0-3,双向。
VCC:供电(一般为3.3V或者1.8V)
GND:地。
这些是标准信号。

一般为了支持热插拔,还会有
SD_DT:侦测脚,判断插拔的。
SD_WP:写保护,Memeory卡常用,功能卡一般不需要。

网友:
谢谢大家的答复.
【shuiyan】说的比较简单明了,比较适合初学者。
【cbsqty】说的很详细,您辛苦了,不过我需要消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