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form builder 不能生成 nk映像文件

楼主:
各位大虾,各位前辈,请帮忙解答我的问题。
我用Platform Builder 5.0定制一个wince系统的映像文件,按照网上网友介绍的步骤进行操作,如http://www.redbots.cn/windowsce/2008/09/03/552.htm网页上的步骤。可是不管我怎么进行配置,总是没有生成nk.bin文件。有懂的前辈请指教。

1如果生成镜像文件,生成的文件位于哪个文件夹内?
2Platform Builder文件中RelDir文件夹下的DeviceEmulator_ARMV4I_Debug文件夹和DeviceEmulator_ARMV4I_Release文件夹里的内容是干什么用的?
3各位网友有没有配置好的Platform Builder工程文件?

网友:
如果你是在DEBUG编译的,那生成的镜像文件在中RelDir文件夹下的DeviceEmulator_ARMV4I_Debug文件夹;
如果你是在release下编译的,那生成的镜像文件在中RelDir文件夹下的DeviceEmulator_ARMV4I_Release文件夹中。

网友:
1.是不是你在编译的时候,Make Run-Time Image After Build选项没有选中呢。如果生成镜像的话,要看你选择的编译模式,DEBUG模式的话在RelDir文件夹下的DeviceEmulator_ARMV4I_Debug文件夹中,如果是RELEASE模式的话,在RelDir文件夹下DeviceEmulator_ARMV4I_Release文件夹中;
2.这两个文件夹就是你的工程文件编译后的文件所在的地方,包括NK.nb0、NK.bin、、、
3.配置工程文件和你的环境有关系,包括BSP、CPU、编译模式的选择等,人家的工程文件给你又不一定就能用。还是自己尝试着搞搞吧。

网友:
你的编译成功了嘛?没有成功当然没有了,然后自己查看输出的错误信息排错,成功的话看选择的是DEBUG还是REALEASE模式,如楼上所说!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我看了在相应的模式下那两个文件夹中的确有nk.bin。然后我生成SDK文件,然后再安装SDK,进入VISUAL STUDIO 2005进行应用程序的开发。在.NET 2005中,需要对其进行设置,对吧。在工具—选项—设备工具—设备中进行配置时,选择自己定制的平台,在设备中显示相应的设备,应该有两个设备,点击自己定制的设备,进行配置,修改属性、显示模式等时就会提示你“映像文件不存在,是否改变?”。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各位帮忙啊~~~

网友:
在evc 上可以试试?我在vs2005上 ,做智能设备应用的时候,总是提示一个错误,结果网上一查,说是ie7搞的鬼,结果把ie7下了,就可以了,所以感觉似乎用vs2005不如用evc来的痛快

网友:
我已经解决问题了。ExportSDK.sdkcfg配置文件出现了问题。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请问楼主最后怎么配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