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addr.h 里的问题?

楼主:
#define BIT_EINT0 (0x1)
#define BIT_EINT1 (0x1 < <1)
#define BIT_EINT2 (0x1 < <2)
#define BIT_EINT3 (0x1 < <3)
#define BIT_EINT4_7 (0x1 < <4)

怎么理解?

网友A: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314/11/41e25df2-ec10-4c2a-8879-8c0d8e2356ca.html?seed=932857908
——看看这个帖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314/11/41e25df2-ec10-4c2a-8879-8c0d8e2356ca.html?seed=932857908
——看看这个帖子吧。

C语言的移位操作..........

网友:
本人在学习ARM9,书上没有找到这方面的内容,所以出来问问,根本就没把这当成免费的劳动力的民工市场!!!!

我知道这是移位操作..........

在ARM里还有更加深的含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ARM里还有更加深的含义!!!!!

一般用来设置中断屏蔽寄存器,中断等待寄存器等。

因为移位之后,对应的“位”刚好被 操作到。

你如果是ARM9 跑wince的话,可以使用应用程序控制一下,看有什么结果。加深理解。

网友:
晕    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