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wm5的RFID读写驱动中间件开发

楼主(2009-02-14):
基于wm5的RFID读写驱动中间件开发
我最近参与了老师的一个实验室项目,其中有一项内容是在windows mobile5的平台上开发sirit公司产的RFID读写器的驱动,我开发的环境是c# .net cf2.0,使用vs2008,读写卡是sdio插口。如今我向各位大侠请教的是如何开发类似的驱动,模拟器能否模拟还是干脆要用evc进行api的开发,sdio插口的读写wm是否有对应的模块提供了api,谢谢。
中间件
开发
如何

网友A:
模拟器是不行的

网友B:
模拟器不行,必须得用硬件实际操作。
WM支持SD及SDIO的驱动,但是一般的SDIO功能设备还是需要提供专用的驱动进行安装的。

网友C:
那请问是不是必须用c++进行api的开发,而无法使用c#在cf上开发呢,因为我想将读写的驱动封装成库,便于复用。

网友D:
sirit公司应该会提供RFID读写器相应的驱动,或者api函数

网友E:
恩,是的,但我想自己对其进行一个封装,以便兼容不同的驱动进行开发

网友F:
这个RFID读写器
大概多少钱??

网友G:
不太清楚,我是跟着实验室的师兄做的,他把试验设备给我的时候也没说,不过应该不是太贵,读卡范围不愿,不属于现在高档的高频读写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