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的移植,是否必要?

楼主:
平台:2440+wince5.0
是这样的,我原来的BSP是广嵌的,代码基本上是从.net上一直过来的的。
我看了一下三星的bsp,结构上是有写区别的,使用了新的,标准的目录结构

------------------------------------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
    从产品性能和学习方面考虑,是否有必要将移植samsung bsp。
    尽管都是基于5.0的BSP,但是要移植还是要做不少工作的。

--------

网友:
做产品没有必要,稳定第一, wince5.0 驱动较好调试 wince6.0 比较麻烦点。

自己想过渡到wince6.0 有时间,就DIY吧。以楼主实力以及我的文档,一周差不多的了。

网友A:
我也想把yc的bsp移植了,不知道难度多大,大家以后可以一起讨论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把yc的bsp移植了,不知道难度多大,大家以后可以一起讨论下呀?

我也在 弄。。。。yc2440 的CE6。。

网友:
放心吧,好简单的,我产品的N多驱动也搞了一周多而已。

行的,网上有我的文档的。可是我记性太坏,很多细节我都不记得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参与,特别谢谢GM,

---
我暂时不想做CE6.0的移植。
-----
我是想问:在ce5.0下,是继续用广嵌的BSP?还是换成Ssmsung BSP--
为什么有这样的考虑?
  是因为:因为看起来samsung的目录结构比较整齐,我想可能是要正规一点,要比较符合CE5.0下的bsp要求!这对于学习CE系统,提高产品质量是有很大帮助的。这只是我的想法!
   其实,广嵌的BSP就是samsug的只不过是从.net移植过来的。

主要是从产品性能和学习方面考虑 --------------------------

网友:
广嵌的BSP就是samsug的只不过是从.net移植过来的。???
啥事.net移植过来的,都是三星的东西,大家只是根据自己的电路稍微改变。

网友:
wicne.net  啊 难道我说错了?
-----------

网友:
Up,跟着gooogleman老兄学习。

网友B:
.net应该是非PQOAL结构,看起来结构不够清楚,与三星的SMDK2440相比,我还是觉得PQOAL好点,也许费点时间,从长远看,还是值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t应该是非PQOAL结构,看起来结构不够清楚,与三星的SMDK2440相比,我还是觉得PQOAL好点,也许费点时间,从长远看,还是值得的.

你说的是从目录结构看的,
那会不会影响OS性能呢?

网友B:
于性能关系倒不大,但标准的架构有助于提高BSP的严谨性

网友:
说白了就是一个是4.2升上来的,一个是标准的5.0结构的,广嵌的就是4.2升上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于性能关系倒不大,但标准的架构有助于提高BSP的严谨性

开发难度4.2BSP难于5.0BSP很多的。

随便找个5.0BSP 弄到板子上跑吧,不难的。

关键是内存大小和nand flash以及 LCD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t应该是非PQOAL结构,看起来结构不够清楚,与三星的SMDK2440相比,我还是觉得PQOAL好点,也许费点时间,从长远看,还是值得的.

引用 网友B:
于性能关系倒不大,但标准的架构有助于提高BSP的严谨性

颇表赞同, 应就不会有 OEMIdle 内变数运算错误的问题, 但若是现行用的好好的, 也不见得要大费周章地去改.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我决定不换了,
    后面直接做CE6.0的了

网友:
CE7.0什么时候出来/      届时将会有怎样的变动?

网友:
R3才出来撒,7.0应该不会那么快吧,到时候岂不又要从6.0移植到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