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cscpy()和wcscat()的问题,级怪的问题?

楼主:
wince6.0下:

TCHAR fullpath[128];
wcscpy(fullpath,L"\\Storage Card\\JPEG_test\\");

我不解的地方:
1、这种情况,无法显示
wcscat(fullpath,find_data.cFileName);//find_data.cFileName查找得到的文件test_420_1600_1200.jpg
RETAILMSG(1,(TEXT("fullpath =%s\r\n"),fullpath));//打印出的消息是 fullpath =\Storage Card\JPEG_test\test_420_1600_1200.jpg
JPEG_Show(fullpath);//无法显示

2、这种情况,可以显示
wcscat(fullpath,_T("test_420_1600_1200.jpg"));//直接给文件名
RETAILMSG(1,(TEXT("fullpath =%s\r\n"),fullpath));//打印出的消息是 fullpath =\Storage Card\JPEG_test\test_420_1600_1200.jpg
JPEG_Show(fullpath);//可以正常显示

差别在:
wcscat(fullpath,find_data.cFileName);//find_data.cFileName查找得到的文件test_420_1600_1200.jpg

wcscat(fullpath,_T("test_420_1600_1200.jpg"));//直接给文件名

为什么呀?

网友:
cFileName定义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
看看内存里面的情况了

网友:
cFileName 是WIN32_FIND_DATA 结构中的,是TCHAR 型
通过FindFirstFile()得到,而且,得到的文件名是正确的,我在改路径下,只放了一个jpg文件

网友:
统一使用 _T(""),然后用_tcscpy,_tcscat试试看

网友:
感觉没有错误呀
JPEG_Show 中会有什么错误提示呀

网友:
死了都要爱ARM+WINCE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