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B5.0生成SDK失败

楼主:
我在PB系统定制时发现SDK生成失败,在经过查资料和多次努力之后仍然无效果,请高手指点一下:

OS定制结束后,Sysgen成功, 在PB上可以正常使用。
现在需要生成SDK供eVC4使用,发现如下错误:

Committing database changes
Creating 'required' feature
Adding required files

Committing database changes
CreateFile failed to open "D:\WINCE500\PBWorkspaces\AutoDev\SDK\AutoDev\MSFT_SDK_EULA_1033.rtf" , Err = 32
==> The process cannot access the file because it is being used by another process.

Error adding the EULA
Error adding required files

MSI file construction completed.  3 error(s), 0 warning(s).

实际上"D:\WINCE500\PBWorkspaces\AutoDev\SDK\AutoDev\MSFT_SDK_EULA_1033.rtf"没有被其他程序占用。

请问这是什么导致SDK不能生成,应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PB安装问题

网友:
MSFT_SDK_EULA_1033.rtf是你要添加的文件吗?不添加它试下呢?

网友:
MSFT_SDK_EULA_1033.rtf是《END-USER LICENSE AGREEMENT FOR MICROSOFT SOFTWARE》由PB自动生成,SDK生成向导没有关于该文件的设置。

网友:
问题解决,是由于杀毒软件阻止了PB对SDK生成进程的调用,从而导致SDK生成失败。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关掉杀毒软件保护,重新Build SDK。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