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郁闷了好几天了。无法找到 PInvoke DLL“sqlceme30.dll”!

楼主:
我用的是vs2005开发手持终端windows ce 5.0下的程序,链接数据库提示。
无法找到 PInvoke DLL“sqlceme30.dll” 。
在网上找了很多文章,还是解决不了!各位大哥,救命!郁闷了好几天了。

我按照以下方法做了还是不行。
无法找到 PInvoke DLL“sqlceme30.dll” 转载自:http://blog.eeworld.net/oohyes/archive/2009/01/08/3736239.aspx

原文:Can’t find P/Invoke DLL sqlcemeNN.dll
作者:Laxmi Narsimha Rao ORUGANTI
翻译:flyjimi

我知道这是一个烦人的、信息不足、不具指导性、……的错误。原谅我这么迟才blog这个错误。迟做比不做好,下面就是了。
目前的错误是什么?
1) Can't find P/Invoke DLL sqlceme30.dll
2) Can't find P/Invoke DLL sqlceme35.dll
3) Can't find P/Invoke DLL sqlceme40.dll
这个错误到底什么意思?
当一个托管组件(这里是System.Data.SqlServerCe.dll)试图调用一个原生DLL(这里是sqlcemeNN.dll,NN代表产品的版本号30,35,等),系统没有找到那个要装载并调用其方法的DLL。
何时我们会碰到这个错误?
当系统在系统目录或当前进程的执行目录找不到需要的DLL时,就会出现这个错误。
如何处理这个错误?可能的修复方法是什么?
有多种情况,下面是最常见的:
1) 在.NET CF SP2之前,在存储卡上没有GAC的概念。如果你在存储卡上安装了SQL CE,在设备上安装了.NET CF 2.0 RTM/SP1,结果原生DLL就在存储卡上,而GAC在主存。因此,托管组件调用方法就会失败。
       a. 请使用.NET CF SP2以上版本。
       b. 请在主存储器安装cab文件。
       c. 请更新到SQL CE 3.0 SP2/3.1或以上。
2) 你在开发智能设备(基于Windows CE操作系统)上的应用程序,并且使用了Visual Studio自动部署(F5)特性。VS在把System.Data.SqlServerCe.dll 映射到CAB文件时失败,只部署了System.Data.SqlServerCe.dll(注意:不会报错)。在这种情况下,原生DLL没有部署。
a. 取消自动部署。 (别问我怎么做)
b. 从项目中移除,然后重新添加 System.Data.SqlServerCe 的引用。 因为, VS 在项目文件保存了组件id. 而我们改变了SQL CE 3.5 SP1中的组件版本,移除再添加就会更新解决方案,引用正确的组件版本。
c. 手动拷贝安装SQL CE 的所有3个CAB文件,它们在以下目录:
%VisualStudioInstallRoot%\SmartDevices\SDK\SQL Server\Mobile\v3.5\ \

%Program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 Compact Edition\3.5\Devices\ \
3) 系统加载sqlcemeNN.dll.失败。关于为什么系统加载模块失败的更多的细节,在我之前的一个blog(译注:中文翻译在这里)中有讨论。
4) 如果你的机器是64位的,你可能陷入了默认的目标平台“任何CPU”的陷阱,请设置目标平台为“x86”。如需要更多详情,请访问ErikEJ的博客。
5) 对于所有其他的情况,请升级到SQL CE 3.0 SP2/3.1 以上。如果可能,确保HKLM\Software\Microsoft\Microsoft SQL Server Compact Edition\\NativeDir 注册表指向原生DLL的安装目录。如果运行在WoW模式,请考虑WoW注册表。
致谢,

网友:
应该可以的上面的做法,难道你的WIN CE 5.0有问题

网友:
能提供一个 WIN CE 5.0的下载吗?
难道我的真的有问题!

网友:
请Paol或者91吧,我只能帮顶!

网友:
我用的是这个
Win CE5.0模拟器简体中文绿色版

网友:
是不是我做错什么步骤啊?

网友:
1、已安装了NETCFv2.wce5.armv4i.cab
2、sqlce30.dev.CHS.wce5.armv4i.CAB
3、sqlce30.repl.wce5.armv4i.CAB
4、sqlce30.wce5.armv4i.CAB
5、sqlce.dev.CHS.wce5.armv4i.CAB
6、sqlce.repl.wce5.armv4i.CAB
7、sqlce.wce5.armv4i.CAB
这些都装上了,就是不行!是这些版本没错吧!

网友:
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e im tkwv wkgr

网友:
对方是个得分手各地方个

网友: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1211/16/45cb41fe-0b26-44bd-a1dd-1c5103ed2a6f.html
也有人跟我一样同样遇到此问题,还没解决!
期待高手!

网友:
确定System.Data.SqlServerCe.dll这个DLL的版本CE与VS中引用的版本号是否一致。
我之前在SQLCE3.5上也遇到过该问题,原因是CE上的SQLCE3.5没打SP1,PC上的打了SP1

网友:
KENDING可以的上面的做法,难道你的WIN CE 5.0有问题

网友:
嗯,应该是这样的吧,可以的吧?

网友:
设备的安装文件就是从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 Compact Edition\v3.5\Devices\wce500\armv4i
下拷出来安装的!

网友:
框架和SQLCE一定要装在卡上?

网友:
我也碰到过

网友:
没有用过vs里的sql,帮顶了

网友:
你的WIN CE 5.0有问题,再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的安装文件就是从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 Compact Edition\v3.5\Devices\wce500\armv4i
下拷出来安装的!
d

网友:
应该不关仿真器的事!我都试了两个了,一样不行!

网友:
呵呵,这里有啊,我的空间有啊,顶啊

网友:
恩  这个没遇到过啊 帮不上啊

网友:
妹妹刚入行不久,哥哥们加我哦QQ1282292850

网友:
軟體,hello,1234

网友:
軟體,hello,1

网友: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 Compact Edition\v3.5\Devices\Client\wce500\armv4i 下面的 sqlceme30.dll  复制到你exe程序 的同一目录 就可以了

网友:
有谁能运行成功的,能不能分享一下都装了那些东西,都装了什么版本的?

网友:
名门闺绣丝带绣 采用低门槛,诚招空白地区合作商
招商火热进行中,欢迎咨询QQ948849400  电话0516-81893153
名门闺绣我爱丝带绣  www.52sdx.com(我爱丝带绣)

网友:
现在eeworld怎么都变成了卖广告的啦!

网友A:
同样的代码,在PPC上能部署,在wince下不行,狗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代码,在PPC上能部署,在wince下不行,狗日的!

把微软干掉,呵~~~

网友:
Norton 诺顿 全球第一杀毒软件 使用用户超过5亿

第三代反病毒软件,主动防杀未知木马和新病毒99%以上。赶快来订购吧!

诺顿序列号通过中国移动手机钱包支付,直接从话费中扣除,
支付成功后序列号将直接发送到手机上,使用费十二元包月,
订制完成后请立即安装软件,获得诺顿的上网安全保护
http://nptclick.nptcn.net.cn:9000/10/2033849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IAP问题,好几天没有解决!

网友:
遇到过  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 Compact Edition\v3.5\Devices\Client\wce500\armv4i 下面的 sqlceme30.dll? 复制到你exe程序 的同一目录 就可以了

这个思路是正确的!

你可以把需要的DLL当资源文件加入工程,然后把属性修改为Copy if newer。Rebuild All就可以了。今天刚刚解决了一个和你完全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 Compact Edition\v3.5\Devices\Client\wce500\armv4i 下面的 sqlceme30.dll? 复制到你exe程序 的同一目录 就可以了

这个思路是正确的!

你可以把需要的DLL当资源文件加入工程,然后把属性修改为Copy if newer。Rebuild All就可以了。今天刚刚解决了一个和你完全一样的问题.......

pc下的方法,在这里未必行得通

LZ是这样么,试了没

网友:
慢慢的看

网友:
关注中,看看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郁闷啊!小弟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Can't find PInvoke DLL
期待大侠的解答!

网友:
以前我用PHP连接SQL2005的时候也是不上,连SQL2000却可以,后来用2000的一个DLL替换2005的一个用于连接用的DLL就可以了,高版本竟不向下兼容,也可能是有人改了那个DLL吧,谁知道呢。
所以你的问题是否是其它原因造成的,用另外一种思维考虑一下看看。

网友:
妈的,仿真器是会存在这个问题!
但部署到真正的设备,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哎 相当的郁闷啊 我是部署到仿真器 好好的 拿到真的设备上就不行了 我怀疑是要给设备上 装个什么东西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42 楼 triffang 的回复:同样的代码,在PPC上能部署,在wince下不行,狗日的!

把微软干掉,呵~~~

支持!!!!!!!!!!!!!!!!!!!!!!!!!!!!!!!!!!!!!

网友E(2010-04-15):
可以去这看看
http://social.msdn.microsoft.com/Forums/en-US/sqlce/thread/001972c3-b78e-4abc-a0f6-6104de8b9480
sql.ppc.wce4.armv4.CAB - PPC 2003
sql.phone.wce5.armv4i.CAB - WM 5.0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SmartDevices\SDK\SQL Server\Mobile\v2.0\wce400\armv4

网友F:
我也这样了

网友G(2010-06-21):
我怎么没有那个目录啊

网友H: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