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440上SDIO无线网卡请教

楼主:
我用的mini2440的板子,现在也在想在上面的SD插槽里上加个SDIO无线网卡。
我在PB中添加了相应的SDIO的组件:
SDIO   Standard   Host   Controller
SDIO   WiFi   (SyChip)
Wireless   LAN   (802.11)   STA
重新编译烧制内核后,安装了网卡自带的.cab的驱动,但发现网卡不能被识别 。
请问是什么问题呢,该如何解决,谢谢!
我的QQ:117365946

网友:
给个trace看看,看看执行到哪一步le,是否执行到了加载你的驱动。看看注册表设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
上面的SD插槽里上加个SDIO无线网卡
这个比较好玩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需要自己写sdio的驱动,那位DX指点一下。

网友:
首先你添加的组件不够
需要添加的组件有:
Native Wi-Fi WLAN Access Point Components
Native Wi-Fi WLAN STA
Wired Local Area Network (802.3, 802.5)
Wireless LAN (802.11) STA - Automatic Configuration and 802.1x
Domain Discovery
NDIS Packet Capturing DLL
Network Driver Architecture (NDIS)
TCP/IP
Internet Explorer 6.0 for Windows CE Components
Internet Explorer 6.0 for Windows CE - Standard Components
Message Queuing (MSMQ)

SDIO接口的WIFI驱动需要另外添加:
Message Queuing (MSMQ)
SDIO Standard Host Controller
如果这些添加完还不行,说明你的BSP并不支持SDIO
就需要自己写SDIO驱动
貌似你把pbulic下的s2410x的SDHC驱动拿下来,到你平台上编译
实现你平台相关的那几个函数就可以
主要是中断设置
位置在:C:\WINCE500\PUBLIC\COMMON\OAK\CSP\ARM\SAMSUNG\S3C2410X\SDHC
这个是2410X的不知道是不是支持2440,需要找相关的人确定一下,或者自己试试

网友:
看下sdhost和sdbus的驱动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能搞

楼上兄弟,具体怎么解决呢?

网友:
wince5.0 的BSP应该是支持SDIO HOST的驱动(sdhc_sc2410.dll),
但为什么插上SDIO网卡系统还是识别不了呢,网卡驱动是厂商提供的.cab的,也没法调试。

网友:
如果商用的话,跟你老板说下,把板子拿来,我帮你们调好,之前调试过一个S3C2440的SDIO接口的WIFI驱动

QQ 740721436

网友:
现在网卡驱动加载时出现以下调试信息,请问是什么原因呢?wlan11b.dll是网卡驱动
Prefetch Abort: Thread=83d53c08 Proc=8202634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00000000(???+0x00000000) RA=01ce2818(wlan11b.dll+0x00002818) BVA=00000000 FSR=00000005
RaiseException: Thread=83d53c08 Proc=8202634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03f8dfe8(coredll.dll+0x0001dfe8) RA=8022cfd8(NK.EXE+0x0002cfd8) BVA=00000001 FSR=00000001

网友:
总线驱动,分区驱动,文件等组件都没有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