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教:关于TCPMP?!

楼主:
我用tcpmp的common.dll和相关插件作为我们项目的播放器模块,

但是同样的播放测试代码在一台机器上运行良好,但在另一台上

卡在
// 初始化tcpmp
m_playerInst = new myplayer((char*)T("TCPMP"), (char*)T("0.72SRC"), 3, (char*)m_wcCmd, NULL);

就停住了,

两台机器都是wince4.2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os少了什么组件吗  还是其他原因,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两台机器的系统相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台机器的系统相同吗?

两台都是ce4.2  但可能裁剪方式不同  硬件配置差不多 但具体细节不知

网友B:
和SD卡会不会有关,我一个放在SD卡上  一个放在miniSD转SD卡上!?

网友C:
与操作系统组件相关,之前我们的也出现过此类情况,添加一些组件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2 楼 91program 的回复:两台机器的系统相同吗?
两台都是ce4.2? 但可能裁剪方式不同? 硬件配置差不多 但具体细节不知

系统的组件对TCPMP影响比较大,这个要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SD卡会不会有关,我一个放在SD卡上? 一个放在miniSD转SD卡上!?

只要系统能正常识别SD卡,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与操作系统组件相关,之前我们的也出现过此类情况,添加一些组件即可

谢谢,能否告知比如需要哪些组件?

网友:
设备有串口吗?接上串口看看是否有关键的打印信息。

网友:
在两台机子上都安装一遍tcpmp再试一下

网友:
ie和mediaplayer组件都是必要的

网友D:
TCPMP对组件的依赖很小吧?
我定制的一个WinCE6.0的操作系统,没有加IE和MediaPlayer,
TCPMP也运行得很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TCPMP对组件的依赖很小吧?
我定制的一个WinCE6.0的操作系统,没有加IE和MediaPlayer,
TCPMP也运行得很好哦。

TCPMP在winCE6.0上可以正常运行吗?请问要修改哪些地方?

网友:
TCPMP的确和组件依赖很小  这才是大家都选他的原因

网友:
引用楼主 panyc33 的回复:
我用tcpmp的common.dll和相关插件作为我们项目的播放器模块,

但是同样的播放测试代码在一台机器上运行良好,但在另一台上

卡在
// 初始化tcpmp
m_playerInst = new myplayer((char*)T("TCPMP"), (char*)T("0.72SRC"), 3, (char*)m_wcCmd, NULL);

就停住了,

两台机器都是wince4.2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os少了什么组件吗? 还是其他原因,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应该是初始化参数中有空值吧,Debug一下瞧瞧…

网友:
引用 15 楼 wolfmvp 的回复: 引用楼主 panyc33 的回复:
我用tcpmp的common.dll和相关插件作为我们项目的播放器模块,

但是同样的播放测试代码在一台机器上运行良好,但在另一台上

卡在
// 初始化tcpmp
m_playerInst = new myplayer(此帖出自嵌入式系统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