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微软默认的属性页?

楼主:
在windowmobile操作系统中如何删除 “开始-设置—电话”中微软默认的属性页如“网络”、“服务”等???

网友:
注册表中有相应的项,Disabled就行了,或者在做系统的时候,删掉

网友:
你是自己定制mobile系统,还是在上面做应用?

网友:
修改注册表肯定是可以的,你也可以找找对应的API来使用,就好像前一段时间
我们要用用API建立拨号,如果手动连接的话,其实很简单,可是呢,用API可是
费了好大的劲,不过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值得

网友: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如何做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做系统?

做系统的话就需要PB来定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