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串口传送文件时,接收方怎么知道传送结束啊?

楼主:
文件是一个根据你所建的工程编译器编译出来的二进制文件,文件结尾只有一个无用的“0000H",当然不能用它来判断了,因为文件中有很多“0000H”,请问大牛,还有什么办法来判断啊?

网友A:
串口的问题我不懂,帮你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的问题我不懂,帮你顶

网友B:
串口传文件,可以搞一个简单的协议,里面包括头、文件大小、文件的数据和尾,要可靠的话,再加一个检验。

网友:
接收不是用线程的嘛,如果你没有发送的数据了,接收线程也就不接受数据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口传文件,可以搞一个简单的协议,里面包括头、文件大小、文件的数据和尾,要可靠的话,再加一个检验。
这个方法可行,实现起来也比较简单。

网友:
指定一个结束符成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