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TK使用方法

楼主:
请教高手!我现在要使用CE6.0的 CETK,但是我打开cetest.exe的时候连接不上target,

我有把clientside.exe copy到target的root下,但是在target下运行clientside.exe不能运行,提示“clientside could not find any initialization in the registry clientside will now exit”

请问是否需要运行clientside.exe,还有为什么cetest.exe连接不上target,是否缺少什么东西

网友:
补充下:我打开cetest.exe后 选择目标平台的时候找只有default device,选择用microsoft activesync

网友A:
不用拷贝的。呵呵,选上组件,把所有杀毒软件关闭即可。呵呵

网友:
引用楼主 dtcyc 的回复:
请教高手!我现在要使用CE6.0的 CETK,但是我打开cetest.exe的时候连接不上target,

我有把clientside.exe copy到target的root下,但是在target下运行clientside.exe不能运行,提示“clientside could not find any initialization in the registry clientside wi……
从这个错误提示来看,楼主的操作步骤好像不对,因为这个错误太模棱两可。clientside不能在注册clientside发现初始化信息将退出。

网友:
lz看看这个帖子吧,我就是遇到了跟你相同的问题,现在已近解决了~~~~
最近也在弄CETK~~

网友:
http://www.armce.com/bbs/thread-141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拷贝的。呵呵,选上组件,把所有杀毒软件关闭即可。呵呵

gooogleman博客有。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问题解决了,是由于CE6.0少了个东西,属于CE的BUG吧,之前VS2005下的TOOL,如查看PROCESS,RESIGTRY等都看不了,后来在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windows ce tools\platman\target\wce600下 添加个ARMV4就可以了,

但是我还是不大理解CETK的东西,如何编写自己的CETK DLL和驱动的DLL联系起来并测试驱动的DLL呢?虽然有固定的格式套,但是我还是不会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