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单片机通过串口控制GPRS,单片机的波特率是9600,gprs是115200,请问怎么设置gprs和单片机通信时的波特率?

楼主:
我想用单片机通过串口控制GPRS,单片机的波特率是9600,gprs是115200,请问怎么设置gprs和单片机通信时的波特率?我是新手,请各位知道的帮帮忙!

网友:
如果GPRS模块的波特率不能调的话,换个晶振,以提高你的单片机波特率啊。 再说就算11.0592MHz的晶振最大波特率也是19200啊。 问一下,你用的GPRS模块是那种呢?

网友A:
难道你的单片机波特率不能设置为115200吗?
有的单片机的波特率是自适应的,不需要设置,有的要设置进行修改。
AVR的单片机7.3728M都可以设成115200,51的高晶振的也可以,楼上说最大19200是错误的,你最好去看一下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的单片机波特率不能设置为115200吗?
有的单片机的波特率是自适应的,不需要设置,有的要设置进行修改。
AVR的单片机7.3728M都可以设成115200,51的高晶振的也可以,楼上说最大19200是错误的,你最好去看一下书。

兄弟,人家是有前提的,19200的波特率,是在使用了11兆晶振的前提下,看漏了吧,呵呵。

网友:
对,我说的是51  11.059的

网友:
52单片机用定时器2就能在11.0592M时达到115200的波特率。

网友:
GPRS模块都有一个初始化通信参数吧,包括波特率,停止位之类的,然后肯定还有一个AT命令时能够改变这些参数的.看看书明书,应该是能够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