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有分)在arm和x86平台(模拟器)下的编译问题

楼主:
在网上下了个游戏的代码,在arm的sdk下编译好好的,到了x86平台(模拟器)的sdk编译就出一大堆问题了。首先,就是说头文件没包含,把设置的目录都加上去,错误就更多了。而在arm下就没问题。

网友:
请给出具体错误!

网友:
不同的平台,出现这些问题很正常啊,没问题才怪

网友:
忘了把自己编的sdk拿过来了,晚上回去再贴出来

网友:
楼主,这个不同的BSP,很多东西不一样的,你现在如果想编译通过就要拿这两个BSP来分析比较。难度相当大。

哈哈,现在开始想念c#的跨平台了。

网友:
模拟器你用的是标准的SDK吧,ARM用的是自己的SDK?

SDK不一样,包含的库,能支持的API不一样,很正常。

网友:
你可以把各个模拟器都试试,以前我们也碰到过多次这个现象,就是SDK不支持造成的。

网友:
游戏程序用什么工具写的,都用到了什么技术?

涉及到硬件了吗?

ARM 平台通过了,看来,问题不大。

网友:
估计是编译选项的问题,楼主加上 /subsystem:windowsce,5.02试试,一般我们都是用arm编译器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
一起回复大家:

1楼:以前做wince的,找工作又搞vc了。自己有个开发版,有空写着玩的。晚上回去贴出来
2楼:可能涉及,不过关系部大。可能问题在于头文件以及一些设置问题
3楼:不回复自己
4楼:据我查证,跟bsp无关
5楼:这个有关系,晚上把错误贴出来
6楼:谢谢帮顶
7楼:自己做的sdk只有,x86才有模拟器。wm上的arm模拟器没问题
8楼:就是个游戏,不涉及硬件,可能会有些速度优化
9楼:偶太菜了,看不懂:)

再次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如果不涉及硬件的纯软件,又没有用到第三方库的软件包,
如果出问题,那很可能是出在 编译的选项设置,路经等等问题上,

这要看具体的问题提示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M 平台通过了,看来,问题不大。

同感

网友:
很抱歉,昨天晚上有事,没来得及贴出来,我也觉得配置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周末有空好好调试一下,再贴出来

网友:
有个思路是查看一下bat文件,看看都设置了些啥环境变量,有时候那些路径包含在很多环境变量里面的,在编译之前,把那些环境变量设置的bat都跑一下设置好,应该就能解决这些找不到文件的原因了。

网友:
5楼说的挺对的

网友:
模拟器你用的是标准的SDK吧,ARM用的是自己的SDK?
SDK不一样,包含的库,能支持的API不一样,很正常。

估计是编译选项的问题,楼主加上 /subsystem:windowsce,5.02试试,一般我们都是用arm编译器

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
ARM 和x86是两种不同的架构。程序的sdk肯定不一样 怎么就随便运行程序呢

网友:
不涉及硬件的话,肯定可以改好的

网友:
仔细了地 把配置属性都调好 终于通过了 再问个问题 vs2005怎么连接wince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