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BSP建立的SDK所写的程序

楼主:
各位前辈好!

目前我在练习的一些CE的程式 是套用我PB所建立的SDK所写!

这SDK的project是使用厂商的BSP所创

请问这样我程序撰写出来可用的平台是所有CE平台都可用吗?

还是会有所限制!

因为我目前 有一个对话盒的程序,在别块母板上执行会出现

(假使我程序名 ABC)

Cannot find 'ABC' (or one of its Components) Make sure

the path and filename are current and that all the required

libraries are available.

请问怎会出现这类错误讯息?
ps.我的程序是dialog based 及套用到一些 win api的function

小弟还是新手,麻烦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WINCE是没有相对路径的,你使用的内容确保使用绝对路径。

你所建立的SDK开发出来的程序不见得所有的平台都可以使用,因为WINCE包含很多组件,开发出来的产品可能包含不同的组件,所以如果你的程序所使用的组件在目标平台上没有的话就无法运行了。
比如说XML、alphablend 等组件。

网友:
理论上
应用指定设备的SDK
编写的应用程序
可以在指定设备上良好运行
但在另外的设备上就可能运行不了
因为WinCE本身是可定制的系统
不同的设备的系统本身所具备的组件就可能不同

网友:
多谢两位大大回覆

这着程序在原指定设备上可以开启,那应该不跟路径有关系了吧?如果BSP不同会有影响吗?

那可否再请教两位,假使要开发同CPU架构(x86 or ARM)的CE程序,在project上该怎么设置??

或是,各位大大在PB建立project时会包含哪些组件以确保同样CPU架构的程序可以再这些平台上执行呢?

不好意思,再回到我原本的问题,我现在是否是要去 程式无法执行的平台 新增一SDK,再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程

序才能解决问题呢?

麻烦了!?

网友:
你就记住一点
你开发哪个设备的应用程序
就用哪个设备的SDK

网友:
你的程序在另一台设备上不能运行
你就要用另一台设备的SDK重新编译一下
而不是重新去做另一台设备的系统
重新生成SDK
这好像是在绕着弯走吧

网友:
恩..我了解了!!\

多谢前辈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