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的问题,弄很久了,大家帮忙啊

楼主:
平台是S3C2410 DM9000连在ngsc1上
我主要是把dm9000的功能先加到eboot中,使之可以在eboot中下载内核文件
现在,已经可以读到DM9000的产品ID
这个说明硬件和时序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在发送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的时候,在网口的数据tx+ tx-都没有数据输出
(从平滑的直线编程有小幅度的类波形输出)
在电脑主机方面也收不到任何的数据
dm9000的代码(初始化和发送的代码):

#include
#include

#define DM9000_ID                0x90000A46

// Hash creation constants.
//
#define CRC_PRIME               0xFFFFFFFF;
#define CRC_POLYNOMIAL          0x04C11DB6;

#define IOREAD(o)                                        ((UCHAR)*((volatile UCHAR *)(o)))
#define IOWRITE(o, d)                                *((volatile UCHAR *)(o)) = (UCHAR)(d)

#define IOREAD16(o)                                        ((USHORT)*((volatile USHORT *)(o)))
#define IOWRITE16(o, d)                                *((volatile USHORT *)(o)) = (USHORT)(d)

#define IOREAD32(o)                                        ((ULONG)*((volatile ULONG *)(o)))
#define IOWRITE32(o, d)                                *((volatile ULONG *)(o)) = (ULONG)(d)

#define MEMREAD(o)                                        ((USHORT)*((volatile USHORT *)(dwEthernetMemBase + (o))))
#define MEMWRITE(o, d)                                *((volatile USHORT *)(dwEthernetMemBase + (o))) = (USHORT)(d)

static DWORD dwEthernetIOBase;
static DWORD dwEthernetDataPort;

static UCHAR DM9000_iomode;
static USHORT hash_table[4];

static DWORD dwEthernetMemBase;

//V1.02
static UCHAR DM9000_rev;

#define DM9000_DWORD_MODE                1
#define DM9000_BYTE_MODE                2
#define DM9000_WORD_MODE                0

//#define DM9000_MEM_MODE
#ifdef        DM9000_MEM_MODE

#define READ_REG1                                        ReadReg
#define READ_REG2                                        MEMREAD

#define WRITE_REG1                                        WriteReg
#define WRITE_REG2                                        MEMWRITE

#else

#define READ_REG1                                        ReadReg
#define READ_REG2                                        ReadReg

#define WRITE_REG1                                        WriteReg
#define WRITE_REG2                                        WriteReg

#endif

static        BOOL bIsPacket;

static UCHAR
ReadReg(USHORT offset)
{
        IOWRITE(dwEthernetIOBase, offset);
        return IOREAD(dwEthernetDataPort);
}

static void
WriteReg(USHORT offset, UCHAR data)
{
        IOWRITE(dwEthernetIOBase, offset);
        IOWRITE(dwEthernetDataPort, data);
}

/*
    @func   BYTE | CalculateHashIndex | Computes the logical addres filter hash index value.  This used when there are multiple
                                            destination addresses to be filtered.
    @rdesc  Hash index value.
    @comm
    @xref
*/
BYTE CalculateHashIndex( BYTE  *pMulticastAddr )
{
   DWORD CRC;
   BYTE  HashIndex;
   BYTE  AddrByte;
   DWORD HighBit;
   int   Byte;
   int   Bit;

   // Prime the CRC.
   CRC = CRC_PRIME;

   // For each of the six bytes of the multicast address.
   for ( Byte=0; Byte<6; Byte++ )
   {
      AddrByte = *pMulticastAddr++;

      // For each bit of the byte.
      for ( Bit=8; Bit>0; Bit-- )
      {
         HighBit = CRC >> 31;
         CRC <<= 1;

         if ( HighBit ^ (AddrByte & 1) )
         {
            CRC ^= CRC_POLYNOMIAL;
            CRC |= 1;
         }

         AddrByte >>= 1;
      }
   }

   // Take the least significant six bits of the CRC and copy them
   // to the HashIndex in reverse order.
   for( Bit=0,HashIndex=0; Bit<6; Bit++ )
   {
      HashIndex <<= 1;
      HashIndex |= (BYTE)(CRC & 1);
      CRC >>= 1;
   }

   return(HashIndex);
}

void DM9000_Delay(DWORD dwCounter)
{
        //        Simply loop...
        while (dwCounter--);
}

void dm9000_hash_table(USHORT *mac)
{
        USHORT i, oft;

        /* Set Node address */
        WRITE_REG1(0x10, (UINT8)(mac[0] & 0xFF));
        WRITE_REG1(0x11, (UINT8)(mac[0] >> 8));
        WRITE_REG1(0x12, (UINT8)(mac[1] & 0xFF));
        WRITE_REG1(0x13, (UINT8)(mac[1] >> 8));
        WRITE_REG1(0x14, (UINT8)(mac[2] & 0xFF));
        WRITE_REG1(0x15, (UINT8)(mac[2] >> 8));

        /* Clear Hash Table */
        for (i = 0; i < 4; i++)
                hash_table[i] = 0x0;

        /* broadcast address */
        hash_table[3] = 0x8000;
        /* Write the hash table to MAC MD table */
        for (i = 0, oft = 0x16; i < 4; i++)
        {
                WRITE_REG1(oft++, (UINT8)(hash_table[i] & 0xff));
                WRITE_REG1(oft++, (UINT8)((hash_table[i] >> 8) & 0xff));
        }

}

/*
*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detect DM9000 chip
* input : void
* return : TRUE, detect DM9000
*          FALSE, Not find DM9000
*/
static BOOL Probe(void)
{
        BOOL r = FALSE;
        DWORD id_val;

        id_val = READ_REG1(0x28);
        id_val |= READ_REG1(0x29) << 8;
        id_val |= READ_REG1(0x2a) << 16;
        id_val |= READ_REG1(0x2b) << 24;

        if (id_val == DM9000_ID) {
                RETAILMSG(1, (TEXT("INFO: Probe: DM9000 is detected.\r\n")));
                DM9000_rev = READ_REG1(0x2c);

                r = TRUE;
        }
        else {
                RETAILMSG(1, (TEXT("ERROR: Probe: Can not find DM9000.\r\n")));
        }

        return r;
}

/*
* This function enables TX/RX interrupt mask
* input : void
* return : viod
*/
void DM9000DBG_EnableInts(void)
{
        /*only enable RX interrupt*/
        WRITE_REG1(0xff, 0x81);
}
/*
* This function disables TX/RX interrupt mask
* input : void
* return void
*/

void DM9000DBG_DisableInts(void)
{
        WRITE_REG1(0xff, 0x80);
}

/* Send a data block via Ethernet. */

static USHORT dm9000_send (BYTE *pbData, USHORT length)
{
        int i;
        int tmplen;

        IOWRITE(dwEthernetIOBase, 0xf8);        /* data copy ready set */
        /* copy data to FIFO */
        switch (DM9000_iomode)
        {
                case DM9000_BYTE_MODE:
                        tmplen = length ;
                        for (i = 0; i < tmplen; i++)
                                IOWRITE(dwEthernetDataPort, ((UCHAR *)pbData)[i]);
                         break;
                case DM9000_WORD_MODE:
                        tmplen = (length+1)/2;
                        for (i = 0; i < tmplen; i++)
                                       IOWRITE16(dwEthernetDataPort, ((USHORT *)pbData)[i]);
                        break;
                case DM9000_DWORD_MODE:
                        tmplen = (length+3)/4;
                        for (i = 0; i < tmplen; i++)
                                       IOWRITE32(dwEthernetDataPort, ((ULONG *)pbData)[i]);
                default:
                        EdbgOutputDebugString("[DM9000][TX]Move data error!!!");
                        break;
        }
        /*set packet leng */
        WRITE_REG1(0xfd, (length >> 8) & 0xff);
        WRITE_REG1(0xfc, length & 0xff);
        /* start transmit */
        WRITE_REG1(0x02, 1);

        /*wait TX complete*/
        while(1)
        {
                if (READ_REG1(0xfe) & 2) {        //TX completed
                        WRITE_REG1(0xfe, 2);
                        break;
                }
                DM9000_Delay(1000);
        }
        return 0;
}

/*::::::::::::::::::::::::::::::::::::::::::::::::::::::::::::::::::::::::::::*/
/*::::::::::::::::::::::::::::::::::::::::::::::::::::::::::::::::::::::::::::*/

BOOL DM9000DBG_Init(BYTE *iobase, ULONG membase, USHORT MacAddr[3])
{
        BOOL r = FALSE;

        bIsPacket         = FALSE;
        dwEthernetIOBase  = (DWORD)iobase;
        dwEthernetDataPort = dwEthernetIOBase + 4;
        dwEthernetMemBase = membase;

            r = Probe();        /*Detect DM9000 */

        EdbgOutputDebugString("DM9000: MAC Address: %x:%x:%x:%x:%x:%x\r\n",
                                MacAddr[0] & 0x00FF, MacAddr[0] >> 8,
                                MacAddr[1] & 0x00FF, MacAddr[1] >> 8,
                                MacAddr[2] & 0x00FF, MacAddr[2] >> 8);

        /* set the internal PHY power-on, GPIOs normal */
        WRITE_REG1(0x1f, 0);        /* GPR (reg_1Fh)bit GPIO0=0 pre-activate PHY */
        DM9000_Delay(200000000);

        /* do a software reset */
        WRITE_REG1(0x0, 3);        /* NCR (reg_00h) bit[0] RST=1 & Loopback=1, reset on */
        DM9000_Delay(200000000);
        WRITE_REG1(0x0, 3);        /* NCR (reg_00h) bit[0] RST=1 & Loopback=1, reset on */
        DM9000_Delay(200000000);

        /* I/O mode */
        DM9000_iomode = READ_REG1(0xfe) >> 6; /* ISR bit7:6 keeps I/O mode */

        /* Program operating register */
        WRITE_REG1(0x0, 0);
        WRITE_REG1(0x02, 0);        /* TX Polling clear */
        WRITE_REG1(0x2f, 0);        /* Special Mode */
        WRITE_REG1(0x01, 0x2c);        /* clear TX status */
        WRITE_REG1(0xfe, 0x0f); /* Clear interrupt status */

        /* Set address filter table */
        dm9000_hash_table(MacAddr);

        /* Activate DM9000A/DM9010 */
        WRITE_REG1(0x05, 0x30 | 1);        /* Discard long packet and CRC error packets*//* RX enable */
        WRITE_REG1(0xff, 0x80);         /* Enable SRAM automatically return */

        /* wait link ok */
        while(1)
        {
                if(READ_REG1(0x01)&0x40)
                             break;
        }

        return r;
}

//----------------------------------------------------------------------

网友:
没有做过,我只用USB弄。网线太烦了。真的帮不了你。

2440的 DM9000优龙有,但是他没有实现网线下载。他是用USB的,如果楼主非要使用网线,那么可以参考立宇泰的BSP(CS8900)实现。

这个东西确实有点难度,你实在觉得难,可以看看周立功的是怎么做的。貌似他的DM9000驱动是以DLL形式发布的。

网友:
不知道解了没,您的问题具体我不太清楚,不过我们公司是DIVACOM在中国区域的总代理,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做DM9000及DIVACOM全线产品,通过我们可以的到原厂的工程师做的、技术支持,当然,是免费提供的,我的联系方式    QQ:1259987438 电话:027-8765163610 (0)13554272382 王先生

网友:
您好,不知道前面各位的问题解了没,你们说的问题小弟并不太懂,但我们目前是divacom在中国区域的总代理,从03年来一直专注于做DM9000及DIVACOM全线产品,通过我们可以找到原厂的工程师做技术支持,当然,是免费提供的,说不定我能帮得上大家的忙,以下是我的联系方式    QQ:1259987438 电话:027-87163610 (0)13554272382 王洪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