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学习嵌入式操作系统,请指教~~~~~~~~~~~

楼主:
看完了uboot,知道移植流程,想试着自己配置uclinux,及深入学习,有一些疑惑,请指教
1、试了下配置uclinux,发现配置项实在太多了,请问主要的配置项是哪些部分?非常感谢!!!
2、移植了uclinux后,是否还需要添加驱动才能正常驱动板上的模块?uboot虽然对板子进行了初始化,但我不理解uclinux是怎样驱动下层的(感觉不到uboot与uclinux间的联系,仅仅是引导而已?)
3、网上有人建议从ucos学起,我对操作系统理解有限,给一点学习建议?

给意见就好,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1. 主要配置涉及:cpu平台,ram大小,更新接口,屏大小(如果有屏的话)。其他都是附加驱动,开始没有都没关系。
2. uboot与uclinux没有直接关联,只是通过uboot将uclinux引导运行起来。对外设所有的配置在uclinux运行时都会再次初始化一次。
3. 如果只是自学没有人指点,用ucOSII和ucLinux的难度其实相差不大。要是有人指点而要快速切入,用ucOS绝对方便易学。

网友:
1、配置选项的东西,uclinux 的官网中有介绍,跟标准的 linux 相差不是太大
2、一般来说 uclinux 是需要驱动程序才能正常使用相应的硬件
3、ucos 要比 uclinux 简单一些

网友A:
boot初始化时做了一些设置,你所谓的联系是指什么?

网友:
1、ucLinux系统不支持虚拟内存,只能在没有MMU的单片机上运行;
2、ucLinux系统的驱动程序只能静态加载,不能动态加载,也就是说必须将驱动程序和内核一起编译为一个影像然后引导。

其他也不太了解了。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初始化时做了一些设置,你所谓的联系是指什么?

uboot的配置是与硬件相关的,我在想uboot会不会要传一些硬件信息传给操作系统
这么说来他们相互独立,uboot只起了引导作用,系统还得另行配置一次
对uboot作用的理解不是很透彻,继续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