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CIPSEND乱码问题

楼主:
我用DELPHI做了个监控程序,当监控程序给POS机发送数据时,POS机接收的数据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从POS机发送数据是,SERVER客户端接收的数据就是乱码了,POS机发送功能的代码如下
                        else if (tb == KEY_4 && PowerSymbol == 1)
                        {
                                uart_str("ate0\r");
                                uart_str("AT+CIPSPRT=0\r");
                                uart_str("AT+CIPHEAD=0\r");
                        }
                        else if (tb == KEY_5 && PowerSymbol == 1)
                                uart_str("AT+CIPSTART=\"TCP\",\"222.210.231.202\",\"1088\"\r");
                        else if (tb == KEY_6 && PowerSymbol == 1)
                        {
                                uart_str("AT+CIPSEND=19\r");
                                delay_n_ms(50);
                                uart_str("XEV08MFQ0123456789\r");
                        }
不知道是DELPHI默认字符编码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哪位高手能够说下吗?
DELPHI用的是SOCKET.SENDTEXT,SOCKET.RECEIVETEXT
新手无分,谢谢各位好心人,完成后以后补送!!!

网友:
两边的编码一致,就不会乱码了,你把发送的数据和接收的数据按字节对比一下看看

网友:
找到同行了,我也再做grps通讯的软件,能否把你的grps通讯的代码帮我发一分,Email:vsming@gmail.com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