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关于.net Compact framework 3.5
lc123300798
lc123300798

网友A(2009-08-19):
关于.net Compact framework 3.5
如何使WinCE5.0支持.net Compact framework 3.5呢?
好象有个什么.cab文件可以安装上去的,我试了下,可以的,但是重起后就没了,还得要重新安装.
最后是能够编译进内核的.不用每次重起就要安装.
麻烦大家了.
安装
framework
如何

网友B:
Platform Builder定制系统的时候把要.net framework组件添加进去就成了
Platform Builder 5.0好像只有1.1和2.0
3.5的话可能要用到PB 6了,不过PB6又好像面向Win CE 6.0的...
不行的话定制系统时把3.5要使用的文件都用files的方式拷贝进去看看~

网友C:
把PB5打上补丁应该有.net 3.5组件吧。
4.2的打上补丁都有.net 3.5
没用过PB5

网友D:
PB5打上那个09年初的100多MB的库就有3.5了 不过我感觉和2.0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