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语句

楼主(2009-10-24):
if语句
if((t10min==1)&(IC4511=0)) /*定时时间到*/
{
baojing=1; /*报警标志*/
不向下执行。
我改成
if(t10min==1)
{
if(IC4511=0)/*定时时间到*/
{
baojing=1; /*报警标志*/
}
}
也不执行baojing=1; /*报警标志*/
直接跳到我下面的else了,
帮帮忙
baojing
报警

网友A:
if((t10min==1)&(IC4511==0)) /*定时时间到*/
{
baojing=1; /*报警标志*/
不向下执行。
我改成
if(t10min==1)
{
if(IC4511==0)/*定时时间到*/
{
baojing=1; /*报警标志*/
}
}
也不执行baojing=1; /*报警标志*/
直接跳到我下面的else了,
帮帮忙

网友B:
都是很基本的东西。
1.
& -- 位(bit)与
&&-- 逻辑与
2.
如果变量t10min,IC4511会在以中断方式等异步地修改,那么定义时最好加上volatile关键字修饰,否则在主程序中可能得不到变化的值。

网友C:
看你的程序你是想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应该用逻辑与&&。还有就是你看一下你的程序中有几个地方用到了t10min和IC4511,他们能不能同时满足你的条件

网友D:
没有满足((t10min==1)的条件

网友E:
if((t10min==1)&&(IC4511==0)) /*定时时间到*/
{
baojing=1; /*报警标志*/
不向下执行。
我改成
if(t10min==1)
{
if(IC4511==0)/*定时时间到*/
{
baojing=1; /*报警标志*/
}
}
也不执行baojing=1; /*报警标志*/
直接跳到我下面的else了,
这样行了
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还耽误时间
一定吸取教训
朋友教导的对

网友F:
if(t10min==1)
改成
if(t10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