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boot里norflash的驱动问题

楼主:
U-Boot 1.1.1 (Development build, svnversion: u-boot:已导出 , exec:已导出 ) (Build time: Jan 18 2010 - 21:30:42)
BBBdr_hertz=333000000, ddr_ref_hertz=50000000, ddr_config_valid_mask=1
BBBdr_interface_mask=1, ddr_config_valid_mask=1
measure_octeon_ddr_clock()...-1
measure_octeon_ddr_clock()...-4
measure_octeon_ddr_clock()...-5.1
measure_octeon_ddr_clock()...-6
WARNING!!!!!!: DDR Clock Rate (tCLK) exceeds DIMM specifications!!!!!!!!
BBB:measured_ddr_hertz=330520000
CUST_BDCOM4806 board revision major:0, minor:0, serial #:
OCTEON CN5010-SCP pass 1.1, Core clock: 500 MHz, DDR clock: 330 MHz (660 Mhz data rate)
Warning: Board descriptor tuple not found in eeprom, using defaults
DRAM:  256 MB

## Unknown FLASH on Bank 0 - Size = 0x00000000 = 0 MB
Flash:  0 kB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Clearing DRAM...... done
BIST check passed.
Net:  octeth0, octeth1, octeth2
Bus 0 (CF Card): not available

我用的norflash型号是 js28f640j3d75
是用cfi_flash.c来驱动的
norflash为0kb一般有两种情况一个是 norflash的基地址不对,一种是norflash的初始化时序不对
我跟踪了cfi_flash.c中的代码 发现在判断flash_detect_cfi()这个函数中调用一个flash_write_cmd()函数;
flash_write_cmd()这个函数的作用是写时序,即往一个地址赋值;发现赋值不成功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各位多多帮忙 谢了

网友A:
硬件确定是否是好的,有关NOR的寄存器地址对不对

网友:
硬件是好的 ,我问了一下硬件工程师 它告诉我norflash的虚拟地址是0xbe000000;但是我改成这个地址够重新编译->烧写->重启后 都无发启动uboot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确定是否是好的,有关NOR的寄存器地址对不对

硬件是好的 ,我问了一下硬件工程师 它告诉我norflash的虚拟地址是0xbe000000;但是我改成这个地址够重新编译->烧写->重启后 都无发启动uboot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确定是否是好的,有关NOR的寄存器地址对不对

我对了一下datasheet 发现地址都是对的,不过在向这个地址写时序是发现赋值不成功!

网友A:
虚拟地址是0xbe000000;物理地址呢?系统刚开始还没开MMU的时候用的是物理地址而非虚拟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拟地址是0xbe000000;物理地址呢?系统刚开始还没开MMU的时候用的是物理地址而非虚拟地址

我的是mips架构的物理地址是0x1e000000,没有开mmu和tl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虚拟地址是0xbe000000;物理地址呢?系统刚开始还没开MMU的时候用的是物理地址而非虚拟地址

我的是mips架构的物理地址是0x1e000000,没有开mmu和tlb

mips下的虚拟地址0xa0000000~0xc0000000在不开mmu和tlb的情况下也是可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虚拟地址是0xbe000000;物理地址呢?系统刚开始还没开MMU的时候用的是物理地址而非虚拟地址

我的是mips架构的物理地址是0x1e000000,没有开mmu和tlb

mips下的虚拟地址0xa0000000~0xc0000000在不开mmu和tlb的情况下也是可用的

那没开MMU的时候就用0x1e000000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虚拟地址是0xbe000000;物理地址呢?系统刚开始还没开MMU的时候用的是物理地址而非虚拟地址

我的是mips架构的物理地址是0x1e000000,没有开mmu和tlb

mips下的虚拟地址0xa0000000~0xc0000000在不开mmu和tlb的情况下也是可用的

那没开MMU的时候就用0x1e000000访问

我试过这个地址了,用了这个地址连uboot都启动不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查看了链接文件也没有问题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