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i2c控制radio的问题

楼主:
目前用ut6410想实现 radio的功能使用si47xx的模块 ut6410本身有提供i2c的接口和驱动 kernel linux2.6.24

硬件部份問題排除 有用示波器 sda sck脚位有讯号出来.

现在遇到的状况是想从user space透过i2c对si47xx丢cmd 但是write read回传都是-1 部份代码如下:

#define I2C_DEVICE   "/dev/i2c-0"

        int fd;
       /* open device */
        fd = open(I2C_DEVICE, O_RDWR, 0);
        ioctl(fd,I2C_SLAVE, 0x22); //radio_address_w
        unsigned char  abDataBuf[] = {0x01,
                                          0x81,    /// Set to AM Receive. Enable interrupts.
                                          0x05};
        if((write(fd,  abDataBuf, 3))!=3){
           fprintf(stderr,"I2C Write Fail\n");
        }
        close(fd);

#./i2ctest
I2C Write Fail

请问为什么write回传是-1 为什么会写入失败? 我有哪边没有注意到?现在不知道哪边有问题卡在这很久了请好心的大大帮帮忙

网友:
i2c驱动的问题,i2c slave地址是否设对?寄存器地址是否设对,频率是否得体?
再没有数据传输的时候 SDA 和 SCL 是否都为高?

网友:
问题解决了找到errno知道错误讯息是"Remote I/O error , 搜寻得到i2c是7bit address ,把address 右移即可正常写入读取0x22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