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Micron CMOS摄像头驱动的问题

楼主:
各位师兄师姐好,小弟刚刚入门开始WinCE下的驱动开发(不过说实话似乎今天要问的问题和Linux还是WinCE平台没有多少关系),做的是在三星2451主控平台下试用镁光300万像素的CMOS sensor MT9T111的摄像头模块驱动。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
    按照镁光FAE提供的三套MT9T111 sensor的寄存器配置方案进行了寄存器配置之后,进入摄像头的Preview Context,次数摄像头模块的向主控芯片输出的PIXCLK、VSYNC、HSYNC、并行DOUT[0:7]信号都有貌似正常的输出,通过示波器测试结果为——PIXCLK=48 MHz,VSYNC=13 Hz,HSYNC = KHz,其中行同步信号有效电平时间为 us,根据配置摄像头输出格式为ITU BT601规范下的YCbCr 4:2:2 8-bit格式(YCbCr排列方式设定为CbYCrY),即一个像素为2 Byte=16 bit数据,在8bit 并行输出的条件下,DOUT在行周期有效时间内结合PIXCLK频率算出来的行有效像素点数也与寄存器配置设定的宽度(1024)一致。
    然后根据S3C2451手册中的说明,我也将2451的CAMIF(Camera Interface)接口作了相应的设置,例如输入源格式为BT601、亮度色度排序为CbYCrY、输入源的宽度(1024)、长度(768)、PreView Scaler的缩放比例等~~~(因为我们项目中另外还有一个倒车后视模块AV-IN与摄像头完全公用的2451 CAMIF接口,并且倒车后视摄像头送出的视频格式也是ITU BT601规范的YCbCr 4:2:2 8-bit格式,因此我也是完全仿照倒车后视对于2451 CAMIF的配置进行主控芯片的设定的,除了供电和复位有所变化)。
    现在的结果就是视频图像的输出轮廓、亮度都基本正常,但是颜色却是极不正常,整个屏幕底色偏绿,而且屏幕上物体轮廓边缘出绿色干扰波纹明显。如下图所示
  天花板图像

   人头像图像

三星2451手册上提到的水平、同步信号和数据的时序如下所示:
http://b17.photo.store.qq.com/http_imgload.cgi?/rurl4_b=38062c80eee24be41ab5022a9341e40b4d57db0a80000edd59baf649d22deba88dbc83066287dea9326d0196d52cc646517e41c7e3accf803a2f3c1ad03dee3b413e386592d5e5a5371897d481914d6074a4d102

MT9T111 datasheet中的时序如下:
http://b16.photo.store.qq.com/http_imgload.cgi?/rurl4_b=38062c80eee24be41ab5022a9341e40be5af50453f458fc4480929f9db03d4353cf88453ba035dc25327183def324dc94f67630f074f363b648375c6ab3b867b984fed1382d0af1dc258f4614fec26546e404479

这两个时序图来看,2451的帧同步和MT9T111的帧同步恰好反向,2451中帧同步信号VSYNC下降沿触发,其低电平期间行同步信号有效,而MT9T111则是刚好相反,于是我在2451中设置寄存器将摄像头传来的VSYNC、HREF、PIXCLK三个时许信号进行极性反转测试(三个信号共8种组合我都试过了),结果是反转VSYNC没有任何效果变化,反转HREF则图像会变得轮廓都没有了,而对PIXCLK反向后,画面轮廓没有大致改变,但是却多了很多细纹干扰——不过总的来说色彩仍然是整体偏绿,色彩不正确。而且我觉得即便是PIXCLK或者VSYNC时序不对,那么相当于采集到的数据不全,采集到的图像只会是残缺不全而似乎不会只映像图像色度啊~~~

另外,应为MT9T111

以上就是我遇到的大致情况,现在真的有些无计可施了,和三星以及美光的FAE联络,他们则分别把球推给对方,三星的说是Sensor配置的问题,镁光的则说他们给我们的Sensor寄存器配置都是经过客户检验的,没有问题,肯定是主控芯片的问题。我现在真的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地方出的问题了,还请各位大虾多指点一二啊~~~~小弟在此先行谢过了

网友:
我也碰到你这种情况,不过我觉得可能是输入源格式不对。

网友:
您好 楼主 能否留下联系方式 和您请教下 2451的问题 谢谢  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