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wince内核写入SD卡

楼主:
我用vs2005定制了一个wince6.0的内核。想把它写入到omap3530的sd卡上,让这个系统启动。网上看了一些类似的问题,不得法。请朋友们帮帮忙,说说该怎么做。本人菜鸟,步骤解释的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用vs2005定制了一个wince6.0的内核?

网友B:
如果是把SD做为BootMedia的话:
1. 首先写一个简单的SD驱动,可以在EBoot下使用,并实现对SD以Sector(512,当然可以更大)为单位进行操作;
2. 直接将通常EBoot中的以前写入Flash的代码全部替换为SD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vs2005定制了一个wince6.0的内核?

用vs2005和PB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把SD做为BootMedia的话:
1. 首先写一个简单的SD驱动,可以在EBoot下使用,并实现对SD以Sector(512,当然可以更大)为单位进行操作;
2. 直接将通常EBoot中的以前写入Flash的代码全部替换为SD

定制完OS后,顺便生成了MLO和EBOOTSD,EBOOTFLASH等文件,EBOOTSD文件就是sd卡的驱动吧,网上有人说将sd卡以fat32格式格式化后,在第一扇区0x1BE写入0x80,然后顺序拷入MLO,EBOOTSD.nbo和NK.bin就可以启动,但是我这样做没成功。是不是往扇区写数据这弄错了。  唉 到底怎样才能从sd卡启动啊。网上说得差别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把SD做为BootMedia的话:
1. 首先写一个简单的SD驱动,可以在EBoot下使用,并实现对SD以Sector(512,当然可以更大)为单位进行操作;
2. 直接将通常EBoot中的以前写入Flash的代码全部替换为SD

定制完OS后,顺便生成了MLO和EBOOTSD,EBOOTFLASH等文件,EBOOTSD文件就是sd卡的驱动吧,网上有人说将sd卡以fat32格式格式化后,在第一扇区0x1BE写入0x80,然后顺序拷入MLO,EBOOTSD.nbo和NK.bin就可以启动,但是我这样做没成功。是不是往扇区写数据这弄错了。? 唉 到底怎样才能从sd卡启动啊。网上说得差别很大啊

MLO和EBOOTSD,EBOOTFLASH这些东西都是你生成的一些image的bin,是不是有驱动还要看你的代码。

网友D:
楼主既然用的是OMAP3530,那么可以直接用Flash烧写工具,把BootLoader烧写到Flash中,这样直接上电启动就可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把SD做为BootMedia的话:
1. 首先写一个简单的SD驱动,可以在EBoot下使用,并实现对SD以Sector(512,当然可以更大)为单位进行操作;
2. 直接将通常EBoot中的以前写入Flash的代码全部替换为SD

定制完OS后,顺便生成了MLO和EBOOTSD,EBOOTFLASH等文件,EBOOTSD文件就是sd卡的驱动吧,网上有人说将sd卡以fat32格式格式化后,在第一扇区0x1BE写入0x80,然后顺序拷入MLO,EBOOTSD.nbo和NK.bin就可以启动,但是我这样做没成功。是不是往扇区写数据这弄错了。? 唉 到底怎样才能从sd卡启动啊。网上说得差别很大啊

MLO和EBOOTSD,EBOOTFLASH这些东西都是你生成的一些image的bin,是不是有驱动还要看你的代码。

哦 怎么看代码啊,我初学。最好对我说说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既然用的是OMAP3530,那么可以直接用Flash烧写工具,把BootLoader烧写到Flash中,这样直接上电启动就可以了啊~

哦,好像没flash烧写工具。请问大哥知道怎样往sd卡上拷吗?愁啊。。。。

网友E:
如果你用的是天漠的,用户手册上有介绍如何升级的:
注:
?  发行光盘不提供 HP Disk Storage Format Tool 软件,用户可以通过路径
[http://selfdestruct.net/misc/usbboot/SP27213.exe]下载。
?  目录 dvi1280X720 和 lcd480X272 对应 DVI 输出 1280X720 分辨率的屏和 LCD 输出
480X272 分辨率的 TFT屏。

2 NAND Flash 系统映像更新
12.2.1 更新文件准备
(1)  按住 BOOT 键,后插入 SD 卡重新启动系统。这时系统从 SD 卡启动。超级终端输出启动打印
信息,按[SPACE]进入 EBOOT 菜单。
(2)  按[5]进入 Flash 管理菜单。
(3)  分别按[a]、和[c],写XLDR、EBOOT 和 NK映像。
(4)  然后按[0]键回到主菜单,并分别按下[2]、[4]、[7]和[y]更改启动设备。
(5)  拔除 SD卡,后重新启动系统。这时系统将从 NAND Flash 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用的是天漠的,用户手册上有介绍如何升级的:
注:
?? 发行光盘不提供 HP Disk Storage Format Tool 软件,用户可以通过路径
[http://selfdestruct.net/misc/usbboot/SP27213.exe]下载。
?? 目录 dvi1280X720 和 lcd480X272 对应 DVI 输出 1280X720 分辨率的屏和 LCD 输出
480X272 分辨率的 TFT屏。

2 NAND Flash 系统映像更新
12.2.1 更新文件准备
(1)? 按住 BOOT 键,后插入 SD 卡重新启动系统。这时系统从 SD 卡启动。超级终端输出启动打印
信息,按[SPACE]进入 EBOOT 菜单。
(2)? 按[5]进入 Flash 管理菜单。
(3)? 分别按[a]、和[c],写XLDR、EBOOT 和 NK映像。
(4)? 然后按[0]键回到主菜单,并分别按下[2]、[4]、[7]和[y]更改启动设备。
(5)? 拔除 SD卡,后重新启动系统。这时系统将从 NAND Flash 启动。

谢谢你的回复,我用的事瑞泰的板子,上面也没有a,b,c,2,4,7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既然用的是OMAP3530,那么可以直接用Flash烧写工具,把BootLoader烧写到Flash中,这样直接上电启动就可以了啊~

哦,好像没flash烧写工具。请问大哥知道怎样往sd卡上拷吗?愁啊。。。。

我是用这个软件EVMFlash.exe烧写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把SD做为BootMedia的话:
1. 首先写一个简单的SD驱动,可以在EBoot下使用,并实现对SD以Sector(512,当然可以更大)为单位进行操作;
2. 直接将通常EBoot中的以前写入Flash的代码全部替换为SD

定制完OS后,顺便生成了MLO和EBOOTSD,EBOOTFLASH等文件,EBOOTSD文件就是sd卡的驱动吧,网上有人说将sd卡以fat32格式格式化后,在第一扇区0x1BE写入0x80,然后顺序拷入MLO,EBOOTSD.nbo和NK.bin就可以启动,但是我这样做没成功。是不是往扇区写数据这弄错了。? 唉 到底怎样才能从sd卡启动啊。网上说得差别很大啊

MLO和EBOOTSD,EBOOTFLASH这些东西都是你生成的一些image的bin,是不是有驱动还要看你的代码。

哦 怎么看代码啊,我初学。最好对我说说怎么改~~

这个就要看sd的协议了
不过,最简单的方法是找个公版的bsp看一下,有的bsp的eboot下有直接操作sd卡的代码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把SD做为BootMedia的话:
1. 首先写一个简单的SD驱动,可以在EBoot下使用,并实现对SD以Sector(512,当然可以更大)为单位进行操作;
2. 直接将通常EBoot中的以前写入Flash的代码全部替换为SD

定制完OS后,顺便生成了MLO和EBOOTSD,EBOOTFLASH等文件,EBOOTSD文件就是sd卡的驱动吧,网上有人说将sd卡以fat32格式格式化后,在第一扇区0x1BE写入0x80,然后顺序拷入MLO,EBOOTSD.nbo和NK.bin就可以启动,但是我这样做没成功。是不是往扇区写数据这弄错了。? 唉 到底怎样才能从sd卡启动啊。网上说得差别很大啊

MLO和EBOOTSD,EBOOTFLASH这些东西都是你生成的一些image的bin,是不是有驱动还要看你的代码。

哦 怎么看代码啊,我初学。最好对我说说怎么改~~

这个就要看sd的协议了
不过,最简单的方法是找个公版的bsp看一下,有的bsp的eboot下有直接操作sd卡的代码段

代码还是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既然用的是OMAP3530,那么可以直接用Flash烧写工具,把BootLoader烧写到Flash中,这样直接上电启动就可以了啊~

哦,好像没flash烧写工具。请问大哥知道怎样往sd卡上拷吗?愁啊。。。。

我是用这个软件EVMFlash.exe烧写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

我是刚接触wince,没用过这个软件,先在连怎么改bootloader都不懂。请你详细说下怎么烧写,开发机与板子怎么连接好不好,问题太基础,,,还有烧写软件哪有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把SD做为BootMedia的话:
1. 首先写一个简单的SD驱动,可以在EBoot下使用,并实现对SD以Sector(512,当然可以更大)为单位进行操作;
2. 直接将通常EBoot中的以前写入Flash的代码全部替换为SD

驱动写成了是个什么类型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