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 下PC104扩展板卡驱动开发

楼主(2010-06-09):
vxworks 下PC104扩展板卡驱动开发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做了一块PC104的扩展板卡,是SDC DSC(自整角机)的,要在VxWorks做一个驱动,有一些很基础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还希望大家给点指导和建议,本人以前没有做过驱动等相关的工作,使用很多问题可能比较简单,还望大家别见笑
1.vxorks下的驱动开发是不是在tornado2.2下开发呢?
2.如果是在其下开发,是不是生成的xx.o文件下载到目标机就可以使用了?
3.能不能给以个开发驱动的流程!
4.我看了几天的开发驱动的相关资料,仍然是一头雾水,是不是我硬件基础太差了还是怎么的,我需要具备哪些相关的基础知识,硬件的和软件的?
5.哪些参考书讲驱动的开发比较适合入门的?
希望大家多给点建议。多多指导!
基础知识
问题
文件下载
开发
资料

网友A:
你可以看tornado安装目录下的文档,介绍的非常全面,只要你耐心看。
有网页格式和pdf格式两种,内容基本相同。

网友B:
谢谢楼上同志的支持,今天终于有了一点点小眉目 继续努力 呵呵

网友C:
104总线(ISA电气信号)的SDC、DSC不用驱动,SDC直接sysReadByte(IO_addr)或sysReadWord(IO_addr)就可以了,DSC直接sysWriteByte(IO_addr,value)或sysWriteWord(IO_addr,value)

网友D:
1、驱动开发不限于TORNADO,代码可以随便写,然后编译可以通过TORNADO,也可以通过命令行编译
2、是的
3、驱动开发的流程,看看相关的书籍吧,一俩句话说不清的
4、硬件能看懂原理图就行了,然后就是芯片手册要能看动
5、驱动的书很多,资料也很多
给你推荐一个地址:
http://www.2beanet.com/res/vxworks.html
里面有几百个有用资源,随便下载看看,会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