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的WinCE-IIC调试助手(S3C2410)可以在6410使用么?

楼主:
如题。

网友:
这个需要对比一下它们的 I2C 管脚是否保持兼容,要看 DataSheet 。

网友:
补充一下:

这个小工具是用 I2C 查询方式做的,不涉及 I2C 中断。

网友:
不能吧,寄存器地址都不一样了吧,嘿嘿

网友A:
I2C我还是喜欢用IO口模拟。。因为外围设备有的时候不一定遵守你硬件上I2C的规则。用IO口模拟比较自由。

网友B:
至尊宝宝[大哥] ,Googleman, 你们有这个小工具的源代码么?我想改个641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尊宝宝[大哥] ,Googleman, 你们有这个小工具的源代码么?我想改个6410的

这是sunrain_hjb的作品,我觉得还是自己写一个吧,而且这个作品在以前只是在wince5.0 下的,6410不行,就不知道现在改进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I2C我还是喜欢用IO口模拟。。因为外围设备有的时候不一定遵守你硬件上I2C的规则。用IO口模拟比较自由。

我囧,喜欢用模拟的,一看就知道是做MTK出生的,要不然不会说喜欢用模拟的,汗,为什么不用标准的,用CPU支持的?wm要是老是都用模拟,会很麻烦的,你是把他做到哪里去呢?要是直接加载到dll里面的话,要是优先级不高,你的I2C时序有时候会受到影响的,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2C我还是喜欢用IO口模拟。。因为外围设备有的时候不一定遵守你硬件上I2C的规则。用IO口模拟比较自由。

我囧,喜欢用模拟的,一看就知道是做MTK出生的,要不然不会说喜欢用模拟的,汗,为什么不用标准的,用CPU支持的?wm要是老是都用模拟,会很麻烦的,你是把他做到哪里去呢?要是直接加载到dll里面的话,要是优先级不高,你的I2C时序有时候会受到影响的,汗!!!!

我也觉得是哦。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过那个iic调试助手真的不错,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做个6410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