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EVC++ 4.0 SP4怎样生成WINCE应用程序

楼主(2009-10-22):
EVC++ 4.0 SP4怎样生成WINCE应用程序
我需要详细的步骤,谢谢了!
应用程序

网友A:
为什么我编译的程序在设备上显示的是"'Hello world'不是有效的Windows CE应用程序"呢?此时,我在虚拟机中的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啊!

网友B:
正确的SDK应该是什么呢?

网友C:
自己的BSP 导出的。

网友D:
能否说的详细一点,这方面我不太了解.

网友E:
需要在开发平台上安装你的运行平台的SDK,然后编译的程序才能在运行平台上运行。

网友F:
编译一个WINCE的SDK,安装后你的程序在这个SDK的平台上编译,生成的EXE就可以在WINCE下运行了

网友G:
LZ,你先说说你是如何做的?看看你错是什么地方?

网友H:
这个问题的原因已经弄清楚了,是SDK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