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准备接触wince,用什么开发工具比较好且稳定

楼主:
目前只听说过evc跟vs2005之类的,不知道哪个好用一点。还有其他什么工具没?
能否给点建议和几个相关开发工具的比较?

网友:
EVC4 +SP4
VS2005
VS2008

都是MS出的,没有其它工具

网友:
PB,EVC,VS就这几种吧

网友:
我也刚接触,用.net写应用程序的话,用VS2005不错,可以连接到设备直接调试,也可以把生成好的程序扔到设备上运行~
不懂C、C++,不对EVC作评论。

网友:
楼上各位用什么开发工具?
听到.net有点不知所措

网友:
vs2005别管什么.net那是忽悠人的东西,跟你不相干

网友A:
哦,vs跟evc选哪个呢?
各位帮我选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vs跟evc选哪个呢?
各位帮我选一下吧

帮你选,还是你自己选吧
没有人清楚你的具体情况

网友:
会VB.net、C#的话就VS
会C++就EVC

网友:
如果你以前用VC开发的话,用EVC比较好
现在使用的最多的还是VS2005,毕竟C#,VB.net要简单点

网友:
VS2005 用C++一样的
建议VS2005  EVC已经好像不支持Mobile5.0以上了,感觉快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