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就是连不上啊!

楼主:
    自己做了一个zic2410的板子,能够完成程序下载,但是RF不能收发,不能与其它工作正常的板子进行通信,我量过自己做的zic2410板子的工作电压是正常的,晶振工作也是正常的,请问“无线”前辈,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网友:
高手何在?自己顶!

网友:
帮顶下。

没做过zic2410,几点小建议:
1、首先确认下你下载到zic2410里面的程序是否正常运行, 有仿真器吗? 如果没有就采用控制发光LED,实现点灯,从而确定你的程序的正确性 ?

2、天线的性能 很可能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楼主有设备,测试下天线口的功率。

首先确保程序没有问题,再优化天线性能,应该能够搞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下。

没做过zic2410,几点小建议:
1、首先确认下你下载到zic2410里面的程序是否正常运行, 有仿真器吗? 如果没有就采用控制发光LED,实现点灯,从而确定你的程序的正确性 ?

2、天线的性能 很可能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楼主有设备,测试下天线口的功率。

首先确保程序没有问题,再优化天线性能,应该能够搞定吧

谢谢楼上的建议,同样的程序在其它的板子上面是正常运行的,至于第二点,比较郁闷,没有侧功率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帮顶下。

没做过zic2410,几点小建议:
1、首先确认下你下载到zic2410里面的程序是否正常运行, 有仿真器吗? 如果没有就采用控制发光LED,实现点灯,从而确定你的程序的正确性 ?

2、天线的性能 很可能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楼主有设备,测试下天线口的功率。

首先确保程序没有问题,再优化天线性能,应该能够搞定吧

谢谢楼上的建议,同样的程序在其它的板子上面是正常运行的,至于第二点,比较郁闷,没有侧功率的设备。

这只能说明的你程序是好用的,但是你自己做的开发板呢? 是否存在硬件问题还无法排除?
你需要验证好用的程序,在你自己做的板子上一样能好用。(硬件的数字部分先验证好用)

网友:
我试过别的程序了,也不好用,看来确实是硬件有问题,还得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