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C下开发的ActiveX控件能嵌入到wince下使用吗

楼主:
请问VC下开发的ActiveX控件能嵌入到wince下使用吗

网友:
VC下开发的不能使用。
想在wince下使用ActiveX控件可以用EVC开发。

网友A:
如LS所说,必须使用EVC重新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下开发的不能使用。
想在wince下使用ActiveX控件可以用EVC开发。

请问重新开发要改很多内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LS所说,必须使用EVC重新开发

是不是在VS环境下重新建个工程,然后把VC下开发的文件覆盖过来就大概可以了?网上貌似是这样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在VS环境下重新建个工程,然后把VC下开发的文件覆盖过来就大概可以了?网上貌似是这样说的

不是所有的都可以  VC用到的资源在EVC下有些是没有的,他们用的平台不一样

网友:
改多少,要看你的控件中有到什么东东

有些东东CE是不支持的,修改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你说的wince不是那种手机平台吧? 如果是的, 需要遵循unicode规范, 然后重新编译, 去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

如果是 XPE 这种类型的, 可以直接拉过去运行

网友:
需要改东西,有些函数EVC是不支持的。必须换另一种实现方法,beginbatch()和endbatch()函数就不支持

网友:
感谢各位,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