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init.s中的疑惑

楼主:
;//将程序从nandflash拷贝到sdram
;===========================================================
nand_boot_beg
        bl        ClearSdram
        mov        r5, #NFCONF
        ;set timing value
        ldr        r0,        =(7<<12)|(7<<8)|(7<<4)
        str        r0,        [r5]
        ;enable control
        ldr        r0, =(0<<13)|(0<<12)|(0<<10)|(0<<9)|(0<<8)|(1<<6)|(1<<5)|(1<<4)|(1<<1)|(1<<0)
        str        r0, [r5, #4]

        bl        ReadNandID
        mov        r6, #0
        ldr        r0, =0xecF1
        cmp        r5,        r0
        beq        %F1
        ldr        r0, =0xec76
        cmp        r5, r0
        beq        %F1
        mov        r6, #1
        bl        ReadNandStatus

        mov        r8, #0
        ldr        r9, =ResetEntry
        mov r10,#32                        ;+081010 feiling
        ands        r0, r8, #0x3f        ;如果是第一页,则检测坏块
        bne                %F3
        mov                r0, r8
        bl                CheckBadBlk
        cmp                r0, #0
        addne        r8, r8, #64        ;每块的页数  此处有BUG r8同时也做计数用。。

红色部分有什么用,好像是多余的代码,想问下拷贝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max

网友:
应该是读取nand的id值,再与两个期望值比较,以此确定id值是否正确咯

网友A:
这段代码是判断NAND的ID是否是0xecF1或者0xec76,如果不是的话把R6置为1,在函数ReadNandStatus中应该是会判断R6的值,0和1分不同方式处理,也就是NAND为0xecF1或者0xec76与其它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网友:
veabol解释的非常透彻,但在fl2440的uboot中该状态位没被引用,但在bootloader主程序中有相关的C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段代码是判断NAND的ID是否是0xecF1或者0xec76,如果不是的话把R6置为1,在函数ReadNandStatus中应该是会判断R6的值,0和1分不同方式处理,也就是NAND为0xecF1或者0xec76与其它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对,估计这个bootloader支持不同大小的nand 呵呵。

网友B:
googleman你终于出现了!

网友:
判断NAND ID,他支持2种NAND 小页的为K9F1208系列和大页的K91G08,根据ID不同来实现不同的操作

网友:
对啊,0xecF1对应K9F1G08U0M,而0xec76对应K9F12808u0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段代码是判断NAND的ID是否是0xecF1或者0xec76,如果不是的话把R6置为1,在函数ReadNandStatus中应该是会判断R6的值,0和1分不同方式处理,也就是NAND为0xecF1或者0xec76与其它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对,估计这个bootloader支持不同大小的nand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googleman你终于出现了!
他压根就没消失,当你具有你大师兄的火眼金睛时就能揪出他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