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 这段 DataGrid 设置列宽 代码 那错了

楼主:
//创建Records表
                Cmd.CommandText = "  CREATE TABLE Records (数据时间 datetime, 流量 float,累计流量 float,热量 float,累计热量 float)";
                Cmd.ExecuteNonQuery();

插入数据

string strSql = " insert  INTO Records(数据时间,流量,累计流量,热量,累计热量) VALUES('2009-9-16 12:00:00',1,0.12,3,4.05)";

设置列宽

DataTable dt = new DataTable();
            string Sql = "select * from records";

            System.Data.SqlServerCe.SqlCeDataAdapter da = new SqlCeDataAdapter(Sql, Conn);

            Conn.Open();

            da.Fill(dt);

            da.Dispose();
            Conn.Close();

            DataGridTableStyle tableStyle = new DataGridTableStyle();

            tableStyle.MappingName = "dt";

            DataGridColumnStyle col1 = new DataGridTextBoxColumn();

            col1.MappingName = "数据时间";
            col1.HeaderText = "数据时间";
            col1.Width = 110;

            DataGridColumnStyle col2 = new DataGridTextBoxColumn();

            col2.MappingName = "流量";
            col2.HeaderText = "流量";
            col2.Width = 50;
            DataGridColumnStyle col3 = new DataGridTextBoxColumn();

            col3.MappingName = "累计流量";
            col3.HeaderText = "累计流量";
            col3.Width = 50;
            DataGridColumnStyle col4 = new DataGridTextBoxColumn();

            col4.MappingName = "热量";
            col4.HeaderText = "热量";
            col4.Width = 50;
            DataGridColumnStyle col5 = new DataGridTextBoxColumn();

            col5.MappingName = "累计热量";
            col5.HeaderText = "累计热量";
            col5.Width = 50;

            tableStyle.GridColumnStyles.Add(col1);
            tableStyle.GridColumnStyles.Add(col2);
            tableStyle.GridColumnStyles.Add(col3);
            tableStyle.GridColumnStyles.Add(col4);
            tableStyle.GridColumnStyles.Add(col5);

            //dGHis.TableStyles.Clear();
            dGHis.TableStyles.Add(tableStyle);

            dGHis.DataSource = dt;

代码运行完后   列宽 没有 丝毫变化  而且  数据时间 列  的时间  都只有年月日 没有后面 的 小时 分钟

网友:
DataGridTableStyle tableStyle = new DataGridTableStyle();

            tableStyle.MappingName = "dt";

            DataGridColumnStyle col1 = new DataGridTextBoxColumn();

            col1.MappingName = "数据时间";
            col1.HeaderText = "数据时间";
            col1.Width = 110;

            DataGridColumnStyle col2 = new DataGridTextBoxColumn();

            col2.MappingName = "流量";
            col2.HeaderText = "流量";
            col2.Width = 50;
            DataGridColumnStyle col3 = new DataGridTextBoxColumn();

            col3.MappingName = "累计流量";
            col3.HeaderText = "累计流量";
            col3.Width = 50;
            DataGridColumnStyle col4 = new DataGridTextBoxColumn();

            col4.MappingName = "热量";
            col4.HeaderText = "热量";
            col4.Width = 50;
            DataGridColumnStyle col5 = new DataGridTextBoxColumn();

            col5.MappingName = "累计热量";
            col5.HeaderText = "累计热量";
            col5.Width = 50;

            tableStyle.GridColumnStyles.Add(col1);
            tableStyle.GridColumnStyles.Add(col2);
            tableStyle.GridColumnStyles.Add(col3);
            tableStyle.GridColumnStyles.Add(col4);
            tableStyle.GridColumnStyles.Add(col5);

            dGHis.TableStyles.Clear();
            dGHis.TableStyles.Add(tableStyle);

DataTable dt = new DataTable();
            string Sql = "select * from records";

            System.Data.SqlServerCe.SqlCeDataAdapter da = new SqlCeDataAdapter(Sql, Conn);

            Conn.Open();

            da.Fill(dt,"dt");

            da.Dispose();
            Conn.Close();

            dGHis.DataSource = dt["dt"];

网友A:
da.Fill(dt,"dt");

这个 如果2参数的话  第一个要是 dataset

网友:
改成这样  还是无效  宽度 不变
DataSet ds = new DataSet();

da.Fill(ds,"dt");

dGHis.DataSource = ds.Tables["dt"];

网友:
恩,开始没看清楚.
引用 网友A:
da.Fill(dt,"dt");

这个 如果2参数的话? 第一个要是 dataset

网友:
成了 呵呵  谢谢啊 结贴给分

网友:
这是 在 wince 嵌入式 区  发帖  最快 最满意 的一次 结贴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