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流水灯程序

楼主: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char n)
{
  delay: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while(!TF0)
                TF0=0;
            n--;
                if(n)
                goto delay;
                TR0=0;
}
void main()
{
   uchar b,c,i,temp;
       TMOD=0X01;
        EA=1;
                TR0=1;
                ET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loop:
       temp=0xfe;
           for(i=0;i<8;i++)
           {
                    b=temp>>(8-i);
                 c=temp<                  P0=b|c;
                 delay(20);
           }
                 temp=0x7f;
                  for(i=0;i<8;i++)
            {
                    b=temp<<(8-i);
                 c=temp>>i;
                 P0=b|c;
                 delay(20);
                }
           goto loop;

}
我的这个程序怎么起不到流水灯的作用呢, 有人说我这个缺少定时器函数。可是我看书上就这么写的啊。难道错了,希望大家帮帮忙,给我看看,或者给个相关的程序。要定时器控制流水灯左移右移,不单边移动。

网友:
程序太长了,看着头疼

网友:
你的程序有点乱 给你个参考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buf[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char temp;
uchar tt;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P0=buf[tt];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if(tt==8) tt=0;

}

网友:
#include
sbit Switch=P2^0;
void main(void)
{
  bit direction;
  long int i;
  unsigned char a=0xfe,b,c;
  P1=0xff;
  Switch=1;
  if(!Switch)
  for(i=0;i<100;i++)
  if(Switch) break;

while(1)
{
  P1=a;
  if(!direction)
{
  if(a==0xbf)
  direction=1;
  b=a<<1;
  c=a>>7;
  a=b|c;

}
else
{if(a==0xfd)
  direction=0;
  b=a>>1;
  c=a<<7;
  a=b|c;
}
for (i=0;i<=300000;i++);
}
}

这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