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储存速度问题

楼主:
最近使用wince机器进行开发,开发过程中发现,我每次保存大概800字节的数据到文件,大概保存了100个左右速度就变慢,而增加到200个左右速度又变快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每次都是整个文件读出来验证一下再全部写入

网友:
没有遇到你说的问题。
800个字节快的不的了。

网友:
你是怎么测的速度?

网友:
这个很正常,碰到底层驱动中merge操作的时候经常这样
一般做速度比较都会测试稍微大一点的数据量,单纯的几百个字节比较没有意义,因为中间会牵扯fs cache或者前后两次操作环境的影响

网友A:
数据量小 看不出来速度 整个数据量大点的测试一下 估计就算发现慢 也不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量小 看不出来速度 整个数据量大点的测试一下 估计就算发现慢 也不好解决

呵呵
如果真要查的话,就好好研究一下驱动的操作行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