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应用程序直接 操作nandflash 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大虾

   在应用程序 直接加入nandflash  的驱动代码, 这样可行吗?

网友:
能告诉我是 为什么吗?/

网友:
不可能你程序的运行层就不在驱动那一层,怎么加他的驱动?

网友:
没太清楚你的意思
1。如果仅仅是想通过应用程序加载nand驱动的话,是ok的
2。如果仅仅是想在应用程序中测试驱动代码的话,也是ok的,把驱动的一些对上的系统接口删除,build成一个lib,在应用中测试就可以了
3。如果想在项目上出货这么加驱动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太清楚你的意思
1。如果仅仅是想通过应用程序加载nand驱动的话,是ok的
2。如果仅仅是想在应用程序中测试驱动代码的话,也是ok的,把驱动的一些对上的系统接口删除,build成一个lib,在应用中测试就可以了
3。如果想在项目上出货这么加驱动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太清楚你的意思
1。如果仅仅是想通过应用程序加载nand驱动的话,是ok的
2。如果仅仅是想在应用程序中测试驱动代码的话,也是ok的,把驱动的一些对上的系统接口删除,build成一个lib,在应用中测试就可以了
3。如果想在项目上出货这么加驱动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

1。如果仅仅是想通过应用程序加载nand驱动的话,是ok的
=====>NAND驱动都没有,应用程序怎么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