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通过VGA接口输出花屏如何解决???

楼主(2009-02-11):
wince 5.0 通过VGA接口输出花屏如何解决???
昨天用PB5.0生成了一个NK.BIN,下载到开发板之后,显示器(CRT)上面是花屏。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哪位有解决方法的,不吝赐教啊????
感激中/........
wince
接口
如何
显示器
WindowCE

网友A:
驱动的问题

网友:
你生成的镜像是针对你的开发板的吗?开发板原来用过吗?屏是好的吗?VGA接口?那转换电路好的吗?

网友B(2009-03-30):
LZ问题描述不清楚,以前是好的吗?改了啊些东西....没说明白只能告诉你是驱动问题或者硬件问题..

网友C:
开发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用以前的内核就能正常显示了,我也觉得是驱动的问题,但是能即使不作别的什么东西,按照那个向导生成一个最简单的内核也还是不能显示,而且内核大小只有15M左右,很久以前编译的内核都是28M左右的,感觉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以前如何搞的想不起来了。
有人会的吗??请知无不言啊

网友D:
一般来说,是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