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ruct?

楼主(2009-05-08):
关于struct?
struct {
unsigned Left:1;
unsigned Return_mid:1;
unsigned Right:1;
unsigned Left_limit:1;
unsigned Right_limit:1;
unsigned Auto_bit:1;
unsigned Auto_left:1;
unsigned Auto_right:1;
}Position;
请问:结构体中的每个成员后面都有个(:1)是什么意思??
感谢
结构体

网友A:
位段。c语言允许在结构体中以位为单位不指定其成员所占内存长度
":1"表示占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