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编译出来的Mediaplay不能用

楼主:
小弟在wince5.0中加入和Midiaplay,但是却不能用,提示“unable to initialize player"。
该加的组件我都已经加上去了,为什么不能用呢?
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有个老外也遇到这个问题,他”Erased persistent memory! "解决的这个问题,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非常感谢!

网友:
老外是格式化FLASH解决的?

网友:
是不是你的内存不够?

网友:
那个老外的问题和你的问题不见的一样,unable to initialize player这个一般是COM组件的初始化问题

网友:
COM组件的问题

网友:
我的是64M的内存,不会不够吧。
如过是COM的初始化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是不是组件没加全?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
以前我就是这样弄个播放器就OK了
这个也许是相关驱动出问题了。

网友:
检查你的Audio驱动吧,如果没有加载Audio驱动,直接运行Media Player也会出这个错误的
如果Audio驱动已经加载了,那检查一下你的Init和Open函数返回的值有没有问题?
64M的内存应该没有问题的,很多的手持设备都是64M的

网友:
看看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WM9肯定不行,WINCE应该用WM6

网友:
我用的就是wince5.0自带的midiaplay。
我的声音目前是正常的,启动的时候可以听到声音,控制面板中的声音管理器也可以用。
所以,是否不是audio驱动的问题?

网友:
这样看起来Audio是正常的
你用Betaplayer试一试?这个工具在网上可以下载的

网友:
感觉像是驱动的问题。。。。。也可能是组件没有加全。。。

网友:
我用TCPMP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奇怪Mediaplay出了啥问题呢?
原来也没有碰到过,都是加了就OK的。

网友:
TCPMP没有使用CE系统中的COM组件。

TCPMP可以使用GDI或DirectX来完成播放,所以可能是COM组件的问题。

网友A:
如果是COM组件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COM组件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

你看看你选了COM相关组件了没有,在MFC组件附近的。

网友:
重新定制操作系统:

1、先删除这个组件

2、重新选择这个组件

3、Rebuild

网友:
确实是COM组件没有加全,我原来只是默认加了COM组件,COM下面的COM starage和OLE32是没有加的。刚才加上试了一下,可以用了。好奇怪,我以前COM这部分都是默认的,从来没有手动增加过。
唉,准备结贴,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