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icture & video 左键发送 改成MMS发送

楼主(2009-01-19):
如何在picture & video 左键发送 改成MMS发送
现在,想改变picture&video下的查看图片时候,如何改变左键的“发送”,现在默认是SMS,想改成MMS,如何修改;个人觉得应该是修改注册表,因为他实际上不需要扩展的,
改变
修改注册表
video
如何
PIC

网友A:
还个应该是代码实现的功能,需要修改代码

网友B:
能具体点说吗?修改pubilic下代码?还是自己写个类似扩展context menu的MenuExtension程序?

网友C:
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D:
wm 下的pimg.exe,即是picture&video 打开一副图片后,左键为”发送“,但是现在发送是短信界面,如何改成是MMS界面,并把该图片放进去;

网友E:
如果这个菜单不提供扩展功能肯定是做不了的,WM的MMS都是第三方做的不是MS做的,发MMS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F:
现在是MS 给发送提供的是SMS发送;怎么修改发送为MMS

网友G(2009-03-12):
哎,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虽然以上说的都不对,但是还是结贴吧,没有功劳也是有苦劳的,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