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过滤到文件的复制,粘贴操作

楼主:
小子想要实现的功能是:对所有拷入U盘的文件进行加密操作,设想是在过滤驱动中捕获写操作,但对复制、粘贴的内核操作过程很迷茫。那位大大能指点下小子,给介绍下中间发生了些什么。

网友A:
处理IRP_MJ_WRITE不就OK 了! 你再怎么复制它到优盘都得WriteFile

网友:
楼上真狠啊:)

网友:
复制粘贴 是剪切板里面的东西 或者说是ole32 中 clipboard中的一些内容 呵呵 仔细的看下然后勾住几个重点的函数就可以了。祝你好运。
如果真的是要处理所有拷入u盘的东西那么你直接关注楼上说的 irp mj write 就ok了。所有的东西无非都是创建之后 写入的。
当然有狠一些的东西 可以在创建文件句柄以后 使用别的方式直接写入u盘,这些就属于极端了 属于没有必要。想做好的话 disk层次可以监控到这些。文件系统层几乎不可能!
做文件过滤第一步就是好好的理解体系结构和实现以及上下文关系 呵呵

网友:
嗯,二楼正解。对Irsp->UserBuffer进行加解密就行咯。
你可以参考一些基于FSD过滤驱动的透明加密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处理IRP_MJ_WRITE不就OK 了! 你再怎么复制它到优盘都得WriteFile

楼上正解

这段时间都在搞驱动,开始学的是SSDT HOOK。  文件系统过滤(IRP_MJ_WRITE、、、) 更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