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MP不出现播放界面

楼主:
我的代码如下,在我的显示器上不出现播放界面,只有声音,请高手指教

if(Context_Init((tchar_t *)_T("TCPMP"),(tchar_t *)_T("0.72RC1"),3,(tchar_t*)AfxGetApp()->m_lpCmdLine,NULL))//
{

  context* pContext=Context();//

  if(pContext)
   m_Player=(player*)(pContext->Player);
  else
   return ;//false;

//Context_Wnd((void*)(::GetDlgItem(m_hWnd, IDC_STATICP)));
    Context_Wnd(this->GetSafeHwnd());

  //设置通知处理函数
  Notify.Func = (notifyfunc)PlayerNotify;
  Notify.This = (void*)m_Player;

  if(m_Player)
   m_Player->Set(m_Player,PLAYER_NOTIFY,&Notify,sizeof(Notify));

BOOL bl = true;
  int i = 0;
  m_Player->Set(m_Player,PLAYER_LIST_COUNT,&i,sizeof(int));//

  m_Player->Set(m_Player,PLAYER_LIST_URL+0,URL,sizeof(URL));

  m_Player->Set(m_Player,PLAYER_SKIN_VIEWPORT,&DefaultRect,sizeof(rect));//

m_Player->Set(m_Player, PLAYER_FULLSCREEN, &bl, sizeof(bl)); //
  int index = 0;
  m_Player->Set(m_Player,PLAYER_LIST_CURRIDX,&index,sizeof(int));//

  m_Player->Set(m_Player,PLAYER_PLAY,&m_bPlayOrPaulse,sizeof(BOOL));//

}

网友:
自己顶一下,等待。。。

网友:
没有设置对显示驱动吧,GDI,DDraw那些

网友:
对TCPMP我也有话说。
我从网上下载的TCPMP 7.0为什么不能播放800*480的MP4,播出来是花屏。

网友:
好久不搞TCPMP了,只能路过一下

至于LS所说的播放花屏,要看你的MP4的视频是什么编码的,TCPMP是否支持.

网友:
感觉是TCPMP播放的矩形区域没设置对

网友:
花屏的效果感觉有两幅画面重叠在一起。

楼上所说的区域怎么设定。

网友:
原来是OVERLAY 这里的YV12 有点问题。

网友:
谢谢,我将Context_Wnd(this->GetSafeHwnd());该为Context_Wnd((void*)1);播放界面出现,但是鼠标不见了,当让鼠标的所有时间也不响应了,DX们指教一下.....

网友:
                rect Rect;
                Rect.x = x;
                Rect.y = y;
                Rect.Width = width;
                Rect.Height= height;
                if (ptr_player)
                {
                        ptr_player->Set(ptr_player, PLAYER_SKIN_VIEWPORT, &Rect, sizeof(Rect));
                }

网友:
其实这种方法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