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2005调试应用程序时弹出"unable to start debugging" ...

楼主(2009-08-18):
vc2005调试应用程序时弹出"unable to start debugging"怎么办?
active sync没问题,deploy也成功了,就是一按F5就弹出“unable to start debugging”,郁闷,请问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吗?谢谢。
成功
郁闷
应用程序
active
start

网友A:
平台选对了吗

网友B:
肯定没错。

网友C:
可能是少DLL

网友D:
重装vc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E:
不懂的瞎解释,你这个是 你自己机器上的 MAchine Dubug Manageer 服务没启动 ,启动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