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C在POWER DOWN情况下如何中断唤醒。

楼主:
本人用的是2440+wince5.0
现在想用RTC来实现定时唤醒系统。
现在问题有如下几个:
1、在rtc.c中可以看到OEMGetRealTime、OEMSetRealTime、OEMSetAlarmTime,但这个函数如何在应用程序中调用呢?
   貌似OEMSetRealTime是通过kernelIoControl来调用的。
2、如果设置好报警时间后,是不是开启这个RTC中断,就可以直接在power down状态下直接唤醒呢?还是需要设置其他什么?

网友:
eeworld越来越荒凉了。。。。。。

网友:
1.这些函数不是给应用程序用的
2.你要设置好RTC,使它定时产生中断,这个中断会唤醒系统

网友:
TCHAR *szAlarmApp = TEXT("\\windows\\Alarm.exe");
void SetAlarm()
{
        BOOL ret;
        SYSTEMTIME new_SysTime, old_SysTime;
        FILETIME old_FileTime, new_FileTime;
        GetLocalTime(&old_SysTime);
        SystemTimeToFileTime(&old_SysTime, &old_FileTime);
        ULONGLONG interval = (((ULONGLONG)old_FileTime.dwHighDateTime) << 32) + old_FileTime.dwLowDateTime
                                                   + 15*1000*10000; // 15秒以后执行应用
        new_FileTime.dwHighDateTime = (DWORD)(interval >> 32);
        new_FileTime.dwLowDateTime =  (DWORD)(interval & 0xFFFFFFFF);
        FileTimeToSystemTime(&new_FileTime, &new_SysTime);
        ret = CeRunAppAtTime(szAlarmApp,&new_SysTime);
        if(ret)
        {
                MessageBox(g_hWnd,(LPCWSTR)L"---Set Alarm succeed!\n ---\\System\\Alarm.exe will run 15 seconds later.\n\n ---If \\System does not have "Alarm.exe", it will be wrong",(LPCWSTR)L"Set Alarm",MB_OK);
        }

        else
                MessageBox(g_hWnd,(LPCWSTR)L"Set Alarm failed !!!!.",(LPCWSTR)L"Error",MB_OK);

}

在应用层这么做就可以了,你可以在OEMSetAlarmTime中加些打印信息,看看是不是调用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