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nand flash的使用寿命?

楼主:
我在一个只有32M的nand flash里使用SQLite,每天从远程服务器download一个文件,然后把文件解析后插入到数据库中,大概每天要插入五千条记录,会不会导致nand flash报废,该如何计算它的使用寿命啊?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我认为使用寿命是无法计算的,一般32M的nand flash的能烧多少次已经定了。

你只能提高他的使用寿命.

网友:
不知道怎么计算,好像是NAND FLASH读写多少次之后 就不行了,以前大概算过,好像一个片子可以用几十年呢,你可以询问厂家 芯片的擦出次数,然后在看每天擦除多少次 大概可以知道 他的寿命,嘿嘿

网友:
nand flash 的手册中 应该有这个数据吧

网友:
有什么计算方法吗?
这个估计只有nandflash厂商才比较了解,^_^

网友:
手册有大概的擦写次数限制的。

网友:
一个普通的U盘好像可以擦写10W次左右

网友:
看你用的NAND Flash的结构,SLC结构的寿命比较长,一个存储单元的擦写寿命是不低于10万次,而MLC结构的就比较低了,一个存储单元的擦写寿命则只有1万次了。由于价格差别很大,目前U都是MLC的,呵呵。

网友:
一般是10万次的擦除和写
但是如果在算法上加入一些处理。比如说按block写满。轮流block来储存,最好一次擦除等处理的话,可以延长很久。

网友:
确实擦写就是他的寿命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各位,我现在用的这个nand-flash标称是单点擦写1万次,现在不知道这个数据库一次删除和插入操作是否就是对应一个擦写动作,这可能关系到OS层面的东西了。咨询微软了,还没得到答复,再次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