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能否编出动态库,即可否生成.so文件

楼主(2009-01-07):
vxworks能否编出动态库,即可否生成.so文件
vxworks能否编出动态库,即可否生成.so文件? 我在使用两种编译环境tornado2.2 和 Wind River。先前我们编库时都是编写静态库(.a文件),最近我找到了一个(动态库文件.so),但不知道如何生成动态库,请高手赐教!哪一种编译环境下都可以的。谢谢!
动态
如何

网友A:
可以吧。我记得TERNADO底下就行。但是用的不多啊。

网友B:
自己顶下,已经搞定了,在创建工程的时候选择创建动态库工程就可以了,编译出的就是动态库,多谢各位了!

网友C:
多谢BEYONDMA,希望以后多交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