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重入函数

楼主:
void inttrupt_handle(const int para1 ,const int par2);这个带const参数的 可以做可重入函数吗?

网友:
可重入函数可以被中断,中断返回,函数继续执行不会有错误。一般不应该有静态变量(全局变量),const好像尽量不用这样的参数。如果非要用,则应通过一定手段加以保护,好像是什么信号量什么的。否则如果有多个进程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如果不加以保护这个全局变量,致使全局变量中途发生变化。可重入就实现不了了。不知道对不对,关注大侠们的答案。
------------------------------------------------------------------------------------
先阶段连菜鸟都算不上,我就是来顶贴的。

网友:
应该可以吧
文档中讲述可重入函数的时候说除非用到了一些全局性的东西,才需要保护,如这个函数的话,应该没啥特别的,可以用吧